[DSP] 求助!CCS V10 新建工程怎么没有TMS320VC5402的芯片?

楼主(2020-06-23):
新建工程时候找不到TMS320VC5402这个型号的芯片 应该怎么办? 我已经下载了CSL库   求助各位指点下

网友A:
这么快都V10了?你这个芯片很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快都V10了?你这个芯片很新吗

不是,这是一个老款的芯片

网友B:
这个不属于c2000系列,可能安装时只选择C2000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属于c2000系列,可能安装时只选择C2000系列

安装的时候都选了,我查了查 这个新编译器好像取消了

网友C:
你看看有5410或者5416么

网友D:
不应该   你安装的时候可能没选择C5000系列

网友D:
看了一下 我装的两个版本都没选  我记得安装时候有C5000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有5410或者5416么

解决了,新版本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一下 我装的两个版本都没选  我记得安装时候有C5000的选项

解决了,新版本不支持C54x系列。

你好 请问哪个版本的ccs支持这个芯片呢?
你好 请问哪个版本的ccs支持这个芯片呢?

网友E(2020-07-26):
没有留意,  竟然 V10 都出来了. 不过从问题看,  是不是需要升级一下器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