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赛元易码魔盒】之安装和使用

楼主(2020-06-23):
一、收到学习板和烧录器;

二、EasyCodeCubeV2.1.3安装

在WIN7  64位系统

安装EasyCodeCub 时出现下列问题:

出现下面的警告,要求NET FRMEWORK4.5以上的系统,

EasyCodeCub 对安装环境有一定的要求,还的升级NET FRMEWORK;
重新开始安装EasyCodeCub
原来EasyCodeCub 运行环境要NET FRMEWORK4.7.2;

这是怎么回事NET FRMEWORK4.7.2安装不成功;原因:不支持此接口,
大师帮忙看看什么情况,NET FRMEWORK4.7.2安装不成功,导致我其他软件无法打开闪退;

重新在WIN10系统上安装,终于成功,
在使用的时候发现有些问题,希望塞元工程在后续的版本中进行修改;
1、在进行外设配置脚位时,芯片没有脚位希望能够去除,(例如8003,没有P3-X,当是下拉列表出现

2、在进行自定义函数时,有的函数无法正常定义,只能创建一个函数架构;
例如:
// 通过I2C总线写一个字节
**********************************************/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
        unsigned char i;
        IIC_delay();
        for(i=0;i<8;i++)
        {
                if(IIC_Byte & 0x80)
                        SDA=high;
                else
                        SDA=low;
                SCL=high;
                IIC_delay();
                SCL=low;
                IIC_delay();
                IIC_Byte<<=1;
        }
        SDA=1;
        SCL=1;
        IIC_delay();
        SCL=0;
        IIC_delay();
}

魔盒只能创建: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

网友A:
您好,在安装易码魔盒过程中出现如图的提示时,可以直接把NET FRMEWORK4.7.2的勾选去掉,选择不安装NET FRMEWORK4.7.2,直接安装EasyCodeCu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