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CT6跑程序异常

楼主:
STM32F103VCT6的程序刚刚开始烧录是正常的,后面跑着跑着就不正常了,换了MCU重新烧录机子是正常的,目前没有找到原因,有哪位大神遇到过吗?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2020-06-23):
换了芯片还会出问题吗?
如果还出就是程序问题

网友A:
可以选择擦除全片试试,你这是程序都没下载对

网友B:
不要轻易相信是MCU坏了,如果确实MCU坏了,检查一下硬件和软件,是否有导致硬件损坏的原因,比如过压过流。
如果不是硬件原因,可能是软件对FLASH有啥不当操作,不过一般可以整片擦除解决问题的。很有可能是烧写步骤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选择擦除全片试试,你这是程序都没下载对

擦除全片也是不行,换一个芯片就行

网友C:
就点个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选择擦除全片试试,你这是程序都没下载对

程序咋没对呢?

网友A:
提示信息说程序下载核对出错了,

是不是jflash文件没有选对,总之就是下载过程出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擦除全片也是不行,换一个芯片就行

直接调试不更方便吗

网友D:
会不会买到假的了

网友E:
我怀疑这片坏了

网友F:
不用太纠结  放弃这片就行了

网友G:
电压不稳会这样吗

网友H: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