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x系列对Keil有版本要求没?我这里提示不支持M23内核...

楼主(2020-06-23):
请教大家一些,关于M23内核单片机的问题,请问有遇到么?我这里使用的是GD32E230C8T6的芯片,程序是官网下载的例程,但是编译之后出现如下状况,请问大家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应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起码MDK5.26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码MDK5.26以上。

我用的目前是5.23 我晚上下载一个5.30试一下。

楼主:
经过验证,MDK需要5.25以上,IAR需要8.23以上,JlinkV8没法使用了……可以使用它们的调试器,然后DAP还是可以用的,哈哈哈

正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过验证,MDK需要5.25以上,IAR需要8.23以上,JlinkV8没法使用了……可以使用它们的调试器,然后DAP还是可 ...

恭喜恭喜,呵呵。

网友B:
版本有些低

网友C:
我用的是iar的

网友D:
直接更新到最新版本的好了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
这个是对MDK版本有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