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用GD32F330单片机,有些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
刚用GD单片机,目前用的型号是GD32F330F4P6TR TSSOP-20封装的。现在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我看规格书上面写的这款可以PLL到84MHZ,但是我看了一下开发文档,上面写的是PLL 108MHZ最大。这到底参考哪个?还有规格书上面没有写带DAC 模拟比较器,开发手册写的是有介绍的?还有M4应该支持FPU浮点运算,但是手册没写FPU使用,刚用觉得奇怪,请教一下,感谢大家帮我看下哈

网友A(2020-06-24):
没有FPU单元的,就是阉割版的M4,可以跑108M的没有问题的,还是适当的超频的。330没有比较器的,没有DAC,只有350才有。

网友B:
直接咨询技术支持

网友C:
GD的技术支持还是不错的

网友D:
直接看数据手册

网友E:
还有矛盾的地方?

网友F:
应该具体到某个系列的某一款

网友G:
那个开发文档写108M了,没有看到这个文档,我用的固件库配置里面最大是84M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个开发文档写108M了,没有看到这个文档,我用的固件库配置里面最大是84M

可以超频到108MHZ改下C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