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口锁存器置1是啥意思?这段话要怎么理解?最好能有个...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6-23):
就是开关,置1就是让输出状态为1,然后外部电路可以将其接拉低,然后读外部电平就是0了,
如果先输出0,外部始终无法将其拉高,也就无法分辨外部电平
这种做法适合于开漏或弱上拉情况,不适合推挽情况,一般叫准双向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开关,置1就是让输出状态为1,然后外部电路可以将其接拉低,然后读外部电平就是0了,
如果先输出0 ...

你好   你能贴一个图上来不   我理解起来更直观些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开关,置1就是让输出状态为1,然后外部电路可以将其接拉低,然后读外部电平就是0了,
如果先输出0 ...

外部拉低和读外部低电平不是一码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你能贴一个图上来不   我理解起来更直观些 谢谢

你这理解能力也太差了吧,再不能理解,说真的不适合搞MCU开发,没有别的意思,是真的不适合

就是一开关(一边接地,一边接输出端口,开漏或弱上拉),如果开关接通(输出0),不管外部电平如何,都是0(被强制接地了),但开关断开(输出1)就不一样了,此时端口的电平可以取决于外部电平,这容易理解吧,外部接地就是0,外部拉高就是1,可能通过端口读取外部电平了,所以这种形式的端口做为输入要先输出1,就是这么来的

网友B:
找以前的单片机教程,如 51 MCU的,好像会有端口方框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   你能贴一个图上来不   我理解起来更直观些 谢谢

不要单单读文字的内容,要结合端口内部结构图一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