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AC48V 输入DC 5V输出

楼主(2020-06-23):
(无正文)

网友A:
XL7036?
BUCK转换IC,电路比常见的BUCK稍微复杂些,不过比用3845搞简单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XL7036?
BUCK转换IC,电路比常见的BUCK稍微复杂些,不过比用3845搞简单很多。

7036 周边电路有点复杂,最好类似1117 这样的,简单稳定。

网友B:
7056 也有2A输出,这种外围元件多不代表复杂。
   当然如果成本不敏感,一定要简单,用现成的电源模块就行了--最多输入输出各加一粒去耦电容。

网友C:
使用LM2576HV比较简单,建议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使用LM2576HV比较简单,建议试试

2576HV极限电压63V,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