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B888屏幕驱动用哪一款MCU,请教一下!

楼主(2020-06-23):
现在要选用一款MCU,要求能够驱动RGB 24bit屏幕(RGB888),做出图形化界面,请问用哪一款MCU比较合适?

网友A:
你好选GD32F450IIH6    BGA176  带TFT-LCD驱动  支持RGB888   分辨率最高1204*768
更多关于GD的资料可以联系我 微信13823341202

网友B:
需要这么高级的芯片吗?

是的 你用RGB88只能选这个最高配置的, 如果RGB565可以的话你可以选 207ZC 450ZG等

网友C:
没有引脚少点的吗

只有176脚才支持RGB888

网友D:
我想自己焊接 可是。。。

网友E:
有没有现成的开发板可以用啊

来呀,可以来采购丫。带屏的是全功能板,800左右单价

网友F:
降低点要求不可以吗

怎么个降法,老兄说说看

网友G(2020-07-23):
F1C100S

@尚格小马哥 :全志,资料要问代理
这个是什么品牌的,有资料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