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我们在写LCD驱动的时候,定义LCD的地址时,会加一个__IO ,请问是什么意...

楼主(2018-07-04):
typedef struct
{
u16 LCD_REG;
u16 LCD_RAM;
}LCD_TypeDef;
typedef struct

#define  LCD_BASE ((u32)(0x60000000+0x1fffe))
#define  LCD  ((__IO LCD_TypeDef *)LCD_BASE)
#define  LCD_WriteCMD(cmd) LCD->LCD_REG = ((u16)cmd)
#define  LCD_WriteDAT(dat) LCD->LCD_RAM = ((u16)dat)

我尝试不用 _IO,运行不正常,单步跟踪的时候,在LCD初始化段,程序乱跑,不是逐句执行。。

哪位老兄给我扫一下盲,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