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超声波模块那个函数,怎么将数据在3.2寸LCD屏上显示?

楼主(2018-07-04):
大神们,最近在库函数中用了超声波模块那个函数,原先自带可以串口打印到PC端,现在我想将测的结果在自带的LCD屏上显示出来,研究了半天发现LCD显示这个库函数是显示常量的
* 函数名:LCD_Str_O_P
* 描述  :在指定坐标处悬浮显示8*16大小的字符串
* 输入  : -x   显示位置横向坐标 0 ~ 319
           -y   显示位置纵向坐标 0 ~ 239
*                    -str 字符串首址
*                    -Color字符串颜色
* 输出  :无
* 举例  :        LCD_Str_O_P(0, 0, "Runing", 0);
                    LCD_Str_O_P(150, 100, "Runing", 0);
                   LCD_Str_O_P(320-16, 239-8*6, "Runing", 0);
* 注意  :字符串显示方向为纵向 已测试
******************************************************************/
void LCD_Str_O_P(u16 x, u16 y,const u8 *str,u16 Color)
{
        Set_direction(1);
    while(*str != '\0')
    {
        if(y > (240-8))
        {        /* 换行*/
            y = 0;
            x -= 16;
        }
                          if(x >(320-16))
        {        /*重归起点*/
            y = x = 0;
        }
                                LCD_Char_O_P(x,y,*str,Color);
        str ++ ;
        y += 8 ;
    }

}

对这个超声波那边的变量        printf("\r\ndistance:%d%d cm\r\n",UltrasonicWave_Distance/256,UltrasonicWave_Distance%256);怎么改呢?折腾好几天了,总是不可以动态显示出那个变量来。大神们,指导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