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使用(ADC+DMA) + (DAC + DMA)不能触发DAC

楼主(2018-07-04):
问题描述:当单独是ADC+DMA或者DAC+DMA时可以使用,但是两个结合的时候,ADC能使用,DAC没有输出,请高手指教了???

/*
* 文件名  : main.c
* 描述    :
*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1.h"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int32_t)0x4001244C)
#define DAC_DHR12R1_Address     0x40007408      //0x40007408,DA1
const uint16_t Escalator12bit[1] = {3750};      //2100--2900,DA1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Structure;
__IO uint16_t ADCConvertedValue;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int main(void)
{
  float ADCvalue;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1_Config();
  /* DMA1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Converted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1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14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1,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DAC**************************************************
// TIM6 Configuration //
  TIM_PrescalerConfig(TIM6, 0xF, TIM_PSCReloadMode_Update);
  TIM_SetAutoreload(TIM6, 0xFF);
  // TIM6 TRGO selection //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6, TIM_TRGOSource_Update);
  // DAC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AC_InitStructure.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T6_TRGO;
  DAC_InitStructure.DAC_WaveGeneration = DAC_WaveGeneration_None;
  DAC_Init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Disable;
  DAC_Init(DAC_Channel_1, &DAC_InitStructure);
  // DMA2 channel3 configuration
  DMA_DeInit(DMA2_Channel3);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DAC_DHR12R1_Address;//DAC_DHR8R1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Escalator12bit;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2_Channel3,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2 Channel3
  DMA_Cmd(DMA2_Channel3, ENABLE);
//Enable DAC Channel1: Once the DAC channel1 is enabled, PA.04 is
  //   automatically connected to the DAC converter.
  DAC_Cmd(DAC_Channel_1, ENABLE);
  // Enable DMA for DAC Channel1
  DAC_DMACmd(DAC_Channel_1, ENABLE);
  // TIM6 enable counter
  TIM_Cmd(TIM6, ENABLE);

  while (1)
  {
    ADCvalue = (float)ADCConvertedValue/4096*3.3;
  printf("ADCvalue = %f
", ADCvalue);
  Delay(0xFFFFEF);
//   GPIO_Write(GPIOF, ADCvalue);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 Enable DMA1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Enable ADC1 and GPIOC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DMA clock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2, ENABLE);
  /* GPIOA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DAC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DAC, ENABLE);
  /* TIM6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6, ENABL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C.01 (ADC Channel14)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DA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for(;nCount != 0; nCou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