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驱动问题

楼主(2018-07-04):
pi, CD, LCD, IO, GPIO
我把例程中的LCD驱动程序单独拿出来,自己做LCD的驱动实验,用红色刷新屏幕时,屏幕上有区域没有刷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代码如下:
#include "lcd.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typedef.h"

#define LCD_ILI9341_CMD(index)       LCD_WR_REG(index)
#define LCD_ILI9341_Parameter(val)         LCD_WR_Data(val)

static void LCD_GPIO_Config(void);
static void LCD_FSMC_Config(void);
static void LCD_Rst(void);
static void LCDInitConf(void);
static void LCDDataStart(void);

static void LCD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使能FSMC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 ENABLE);

    /* 使能FSMC对应相应管脚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LCD复位控制管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FSMC相对应的数据线,FSMC-D0~D15: PD 14 15 0 1,PE 7 8 9 10 11 12 13 14 15,PD 8 9 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FSMC相对应的控制线
         * PD4-FSMC_NOE  CD-RD
         * PD5-FSMC_NWE  CD-WR
         * PD7-FSMC_NE1  CD-CS
         * PD11-FSMC_A16 CD-DC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RD -- read */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WR -- write */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CS -- chip select */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 RS/DC -- data/command */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tft control gpio init */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3);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1);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3);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6);
}

static void LCD_FSMC_Config(void)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p;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0x02;         //地址建立时间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x00;         //地址保持时间
    p.FSMC_DataSetupTime = 0x05;                 //数据建立时间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x00;
    p.FSMC_CLKDivision = 0x00;
    p.FSMC_DataLatency = 0x00;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B;         // 一般使用模式B来控制LCD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1;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NOR;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使能 FSMC Bank1_SRAM Bank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1, ENABLE);
}

static void LCD_Rst(void)
{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         //低电平复位
    DelayMs(10);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1 );
    DelayMs(12);
}

static void LCDInitConf(void)
{
        LCD_ILI9341_CMD(0xCF);
        LCD_ILI9341_Parameter(0x00);
        LCD_ILI9341_Parameter(0x81);
        LCD_ILI9341_Parameter(0x30);

        LCD_ILI9341_CMD(0xED);
        LCD_ILI9341_Parameter(0x64);
        LCD_ILI9341_Parameter(0x03);
        LCD_ILI9341_Parameter(0x12);
        LCD_ILI9341_Parameter(0x81);

        LCD_ILI9341_CMD(0xE8);
        LCD_ILI9341_Parameter(0x85);
        LCD_ILI9341_Parameter(0x10);
        LCD_ILI9341_Parameter(0x78);

        LCD_ILI9341_CMD(0xCB);
        LCD_ILI9341_Parameter(0x39);
        LCD_ILI9341_Parameter(0x2C);
        LCD_ILI9341_Parameter(0x00);
        LCD_ILI9341_Parameter(0x34);
        LCD_ILI9341_Parameter(0x02);

        LCD_ILI9341_CMD(0xF7);
        LCD_ILI9341_Parameter(0x20);

        LCD_ILI9341_CMD(0xEA);
        LCD_ILI9341_Parameter(0x00);
        LCD_ILI9341_Parameter(0x00);

        LCD_ILI9341_CMD(0xB1);
        LCD_ILI9341_Parameter(0x00);
        LCD_ILI9341_Parameter(0x1B);

        LCD_ILI9341_CMD(0xB6);
        LCD_ILI9341_Parameter(0x0A);
        LCD_ILI9341_Parameter(0xA2);

        LCD_ILI9341_CMD(0xC0);
        LCD_ILI9341_Parameter(0x35);

        LCD_ILI9341_CMD(0xC1);
        LCD_ILI9341_Parameter(0x11);

        LCD_ILI9341_CMD(0xC5);
        LCD_ILI9341_Parameter(0x45);
        LCD_ILI9341_Parameter(0x45);

        LCD_ILI9341_CMD(0xC7);
        LCD_ILI9341_Parameter(0xA2);

        LCD_ILI9341_CMD(0xF2);
        LCD_ILI9341_Parameter(0x00);

        LCD_ILI9341_CMD(0x26);
        LCD_ILI9341_Parameter(0x01);

        LCD_ILI9341_CMD(0xE0); //Set Gamma
        LCD_ILI9341_Parameter(0x0F);
        LCD_ILI9341_Parameter(0x26);
        LCD_ILI9341_Parameter(0x24);
        LCD_ILI9341_Parameter(0x0B);
        LCD_ILI9341_Parameter(0x0E);
        LCD_ILI9341_Parameter(0x09);
        LCD_ILI9341_Parameter(0x54);
        LCD_ILI9341_Parameter(0xA8);
        LCD_ILI9341_Parameter(0x46);
        LCD_ILI9341_Parameter(0x0C);
        LCD_ILI9341_Parameter(0x17);
        LCD_ILI9341_Parameter(0x09);
        LCD_ILI9341_Parameter(0x0F);
        LCD_ILI9341_Parameter(0x07);
        LCD_ILI9341_Parameter(0x00);

        LCD_ILI9341_CMD(0XE1); //Set Gamma
        LCD_ILI9341_Parameter(0x00);
        LCD_ILI9341_Parameter(0x19);
        LCD_ILI9341_Parameter(0x1B);
        LCD_ILI9341_Parameter(0x04);
        LCD_ILI9341_Parameter(0x10);
        LCD_ILI9341_Parameter(0x07);
        LCD_ILI9341_Parameter(0x2A);
        LCD_ILI9341_Parameter(0x47);
        LCD_ILI9341_Parameter(0x39);
        LCD_ILI9341_Parameter(0x03);
        LCD_ILI9341_Parameter(0x06);
        LCD_ILI9341_Parameter(0x06);
        LCD_ILI9341_Parameter(0x30);
        LCD_ILI9341_Parameter(0x38);
        LCD_ILI9341_Parameter(0x0F);

        LCD_ILI9341_CMD(0x36);
        LCD_ILI9341_Parameter(0x68);    /*横屏  左上角到(起点)到右下角(终点)扫描方式*/

        LCD_ILI9341_CMD(0X2A);
        LCD_ILI9341_Parameter(0x00);
        LCD_ILI9341_Parameter(0x00);
        LCD_ILI9341_Parameter(0x01);
        LCD_ILI9341_Parameter(0x3F);

        LCD_ILI9341_CMD(0X2B);
        LCD_ILI9341_Parameter(0x00);
        LCD_ILI9341_Parameter(0x00);
        LCD_ILI9341_Parameter(0x00);
        LCD_ILI9341_Parameter(0xEF);

        LCD_ILI9341_CMD(0x3a); // Memory Access Control
        LCD_ILI9341_Parameter(0x55);
        LCD_ILI9341_CMD(0x11); //Exit Sleep
        DelayMs(10);
        LCD_ILI9341_CMD(0x29); //display on
        LCD_ILI9341_CMD(0x2c);
}

static void LCDDataStart(void)
{
        LCD_ILI9341_CMD(0x2C);//开始写
}

void LCDInit(void)
{
    UL i = 0;
    LCD_GPIO_Config();
    LCD_FSMC_Config();
    LCD_Rst();
        LCDInitConf();
    LCDDataStart();
    for(i=0; i<(320*240); i++)
    {
        LCD_WR_Data(R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