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GD32F4GPIO模拟I2C中引脚如何配置

楼主(2020-06-23):
void i2c_config(void)
{
                /* enable GPIOB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G);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I);

    gpio_mode_set(GPIOI, GPIO_MODE_ANALOG,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11);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I, GPIO_OTYPE_OD,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1);

    gpio_mode_set(GPIOG, GPIO_MODE_ANALOG,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15);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G, GPIO_OTYPE_OD,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5);
}
这个GPIO_MODE_ANALOG模式干嘛用的,我设成GPIO_MODE_ANALOG模式可以检测到我的I2C,但是读取的数据全是0.
设置成GPIO_MODE_OUTPUT就检测不到。有没有帮忙看看的
而且我在主程序中把这两个引脚拉低
gpio_bit_reset(GPIOI,GPIO_PIN_11);gpio_bit_reset(GPIOG,GPIO_PIN_15);
用示波器去检测这两个引脚还是没有被拉低。

网友A:
设置成普通的就行吧

网友B:
要注意相互间时序的配合

网友C:
不是那么好调的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 enable GPIOB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G);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I);

                gpio_af_set(GPIOI,GPIO_AF_15,GPIO_PIN_11);
    gpio_mode_set(GPIOI,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11);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I, GPIO_OTYPE_OD,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1);

                gpio_af_set(GPIOG,GPIO_AF_15,GPIO_PIN_15);
    gpio_mode_set(GPIOG,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15);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G, GPIO_OTYPE_OD,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5);

                SDAout();
        //SCLin();
        //SDAin();
                SCLout();
设置成普通IO了,但使用硬件I2C调试的时候卡在

        while(!i2c_flag_get(I2C1,I2C_SBSEND));

        i2c_master_addressing(I2C1, 0xA0, I2C_TRANSMITTER);

        while(!i2c_flag_get(I2C1, I2C_ADDSEND));   //一直卡在这里,ADDSEND不置位
        i2c_flag_clear(I2C1, I2C_ADDSEND);

网友E(点评):
我也是这样,请问你找到问题没

网友E(点评):
和你一样的错误,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F(点评):
楼主解决了吗?我用GD32F303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G(2020-11-18):
(1)GPIO_MODE_ANALOG是模拟输入,主要用在ADC采样上

(2)硬件IIC引脚应该这样配置(PB6\PB7为例)
            /* I2C0 GPIO ports */
            /* connect PB6 to I2C0_SCL */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4, GPIO_PIN_6);   //AF数值根据数据手册来设置
            /* connect PB7 to I2C0_SDA */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4, GPIO_PIN_7);

            /* configure I2C0 GPIO */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6);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OD,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6);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7);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OD,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7);
   (3)模拟IIC引脚配置:
            gpio_mode_set(GPIOF,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GPIO_PIN_7);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F,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7);
            gpio_mode_set(GPIOF,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GPIO_PIN_6);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F,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6);

            模拟IIC参考demo:https://pan.baidu.com/s/1mhQsNpu#list/path=%2F%E5%85%B1%E4%BA%AB%E6%96%87%E4%BB%B6%E5%A4%B9%2F%E5%BA%94%E7%94%A8%E7%BB%8F%E9%AA%8C%E5%8F%8ADemo%E5%88%86%E4%BA%AB%2FGPIO%E6%A8%A1%E6%8B%9FIIC%20Demo
(4)SCL、SDA引脚加上拉

网友H:
只是需要设置成普通的IO口即可,不用做过多的配置。注意时序呀

网友I:
做成普通的IO就可以的了,没有特别的要求的。

网友J(2021-08-25):
很多年前用51单片机玩过模拟I2C,51端口是双向的,而GD32不好直接配置为双向吧,当然,咱没有试过GD32的模拟I2C,上面有人讲不需要配置就可以,咱没有发言权,估计是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