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同时工作在捕获和比较模式

楼主(2020-06-23):
stm32f1 的同一个定时器能不能同时工作在捕获和比较模式下?

网友A:
定时器中不止一个捕捉和比较模块,你可以使用两个模块来分别实现捕捉和比较功能。

网友B:
可以的,解决好周期问题就行了.

网友C:
假如这个定时器有两个中断向量就可以工作在两种模式。

网友D:
定时器不是有好几个寄存器吗,比如TA0TA1TA2

网友E:
不能这样的,怎么不使用其他的呢?

网友F:
不能同时工作在捕获和比较模式。。

网友G:
多个定时器可以不同模式。

网友H:
那就是说必须使用一个定时器吗?

网友I:
两个定时器就可以实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