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哪一款芯片可以替代stm32F103和F030的

楼主(2020-06-23):
新唐哪一款芯片可以替代stm32F103和F030的,最好pin2pin

网友A:
没有这种吧,好像其他家也没,如果是自己设计的,完全可以移植到新的MCU上啊。

网友A:
应该没有任何一家可以直接替换的,都需要重新写代码,重新烧录。

网友B:
固件没法直接替换。

网友C:
新唐的是肯定没这样的芯片的,国产的MCU有这样的芯片。

网友:
没听说 过啊。

受到警告 7

网友D(2020-08-11):
受到警告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