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分压阻值怎么确定?

楼主(2020-06-23):
stm32F1用ad采样测量锂电池电量

网友A:
通过电压判断电池电量不准确的,可以用库仑计。。

网友B:
单片机怎么测,直接采样电池电压么?

网友C:
你选择一样电阻就行。

网友D:
用什么不重要,主角要是算法。

网友E:
锂电池的电压不是很大吧。

网友F:
不知道太大的电阻是否能够驱动IO

网友G:
是否有前端信号处理呢?

网友H:
还需要考虑阻抗的问题。。。

网友I:
最好测试一下电阻试试。

网友J:
我一般都是使用K级别的的电阻分压。

网友K:
怎么不使用大一些的电阻呢?

网友L:
两个相同个电阻差值不是很大。

网友M:
使用线性拟合做处理。

网友N:
一般都是10K以下就能够满足。

网友O:
是电压还是电量?

网友P:
楼主这样描述是不是不准确啊

网友Q:
如果是电量的话 应该如何采集呢

网友R:
库仑计的原理是什么  是电荷数?

网友S:
这是一个难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