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电路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0-06-23):
这个电路前面还有两级放大器,每一级都是反相,后接了如下的推挽电路。
电路行为是前置两级放大器获取电容屏激励信号放大

我目前的问题,静态的时候输出有很强的噪声, 将图中的360K加大之后噪声才没有, 但是加大360K,就等于降低了电路的灵敏度,我焊接了10个板子都是同样的问题。

我目前对这个电路理解的不深, 想请教一下,我觉得这个电路需要改进,

如下几个问题需要请教,
1. 双偏置型偏置电压,基本上下两个管子都在临界导通的状态, 三极管是0.52V开始, VBE增大, ib从零开始增大, 这种设计是不是抗干扰性比较差,

我觉得是很差的, 可是没思路,

楼主:
电路实在看不懂, 谁能点评一下, 或者是看到了这个电路哪里有什么问题。

我的需求是允许有失真,180度反相输出,抗干扰性强一些。
我的图纸是别人给我的, 我也大致能看懂一些, 波形负半周上管导通, 正半周下官导通, 双偏置的电路设计不知道是不是参考共射偏置电路。

我感觉这个电路不行, 我担心的有两点,我通过示波器观察,当有0.5V的输入, 推挽电路总电源出现了较大的浮动,大概2V的样子, 会不会出现了两个管子同时导通的情况。

我总感觉这个电路哪里不对, 但是说不出来

网友A:
这种类型的电路,噪声是难免的(另一种电路是超再生接收,无信号也一直会有噪声输出)。
只要噪声与信号差别大,很容易用软件处理掉。

楼主:
噪声不太容易消掉, 这种噪声是连续的信号, 触摸屏的激励信号是100k的OOK调制信号, 就是一段一段间隔的100K正弦波。
这个电路采用的是双偏置电阻的办法使三极管工作在截至和放大的临界点,这样正弦波正负周期随时导通上下管, 我觉得这个办法不太妥当,

我是不是应该用两个二极管串联两个电阻的办法,使三极管工作在截至和放大的临界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大倍数不够,难以触控。反相放大。

前置有个20 * 50 倍的二级放大电路, 正常是能够触发的, 就是有个情况,不接输入,二级运放(当示波器500mv/div)输出没有明显波形的情况下, 推挽有大概5V左右的杂波输出。
抱歉, 我是新用户, 每小时只能发3个帖子, 回答楼下的问题, 我的疑问是没有接XY激励的情况下,对这个推挽电路的疑问,我的疑问跟有无激励和电路是否能工作没有关联。

我的疑问在于推挽, 信号,和噪声, 是模拟电路的三极管行为的求教

网友C:
这个电路我猜想估计是想降低功放的静态功耗,但是偏置很难调整,离散太大,环境变化,参数也跟着变,不能揣摩出设计人员的考量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