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C92F8271不用弹簧做按键,用T2库可以只做两个按键么

楼主(2020-06-23):
画好了原理图,再回头看资料,好像隔空(用PCB做按键,上面有一层外壳,是算隔空了吧),最少要三个按键以上才成。
另外可以发一份触摸库到:455810695@qq.com   么,谢谢!

帖子本来是早上发的,晚上上来一看,原来发错地方了,汗一个

网友A:
您好,相关触控资料已经发送至您的邮箱,触控库分为T1库和T2库,一般情况下弹簧按键以及三个以下的隔空按键用T1库,三个以及三个以上的隔空按键用T2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相关触控资料已经发送至您的邮箱,触控库分为T1库和T2库,一般情况下弹簧按键以及三个以下的隔空按键 ...

明白了,一直以为T1只能用过弹簧按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