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调光问题请教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0-06-24):
引用 网友A:
有了限流,不会烧。

多谢!
  相当于我用MOS直接连接LED到4.2V电池,用PWM来控制开通脉宽。在脉冲开启的时候,超过了LED的工作电流和电压,但平均下来,不会超额定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
  相当于我用MOS直接连接LED到4.2V电池,用PWM来控制开通脉宽。在脉冲开启的时候,超过了LED的工 ...

不是那么简单的,先试,再留余量。

网友C:
还是加个电感比较好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自己顶一下,看是否有类似产品经验的大神出来指点

网友D:
如果不加限流,会烧,即使不烧也会影响使用寿命

网友E:
用运放搭一个恒流电路,4.2v转3v,用线性效率过得去的

网友F:
有LED专用线性恒流且带EN脚的IC,PWM加到EN脚就可以了。
不要用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LED专用线性恒流且带EN脚的IC,PWM加到EN脚就可以了。
不要用MOS管。

多谢!
  由于当前产品体积限制,以及方案设计限制,不能采用那么复杂的方案。只能简单,低成本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加限流,会烧,即使不烧也会影响使用寿命

多谢!
   我把控整体平均电流,不让其超过额定电流。
   我也是感觉这样操作有风险,但目前鉴于方案限制,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G:
太简单的原理设计,1.限制瞬时电流。2.调节平均电流。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
   我把控整体平均电流,不让其超过额定电流。
   我也是感觉这样操作有风险,但目前鉴于方案限制 ...

你的方案,说白了不用限流电阻,直接驱动。主要看4.2v下led峰值电流,这一项超过了,就没戏。led驱动一般讲电流。电流乘以电压,就是功率,用热阻一算就是温升。这才是套路

网友G:
常规是电感限制,你这个完全可以考虑用小电阻。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
  由于当前产品体积限制,以及方案设计限制,不能采用那么复杂的方案。只能简单,低成本实现。 ...

似乎用专用IC本来就是体积、成本最好的。。。。。

网友H:
不搞颗LED驱动芯片,恐怕不行的

网友B:
二极管是肖特基,效率是高的,试试看。LED支路可以串电感或电阻。

网友B:
用LDO工作在恒流状态也是一种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太简单的原理设计,1.限制瞬时电流。2.调节平均电流。

目前板子非常小,没有足够的空间放限流电阻。也是纠结之处啊。放个0603的电阻都要东挪西挪搞半天,更别说功率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方案,说白了不用限流电阻,直接驱动。主要看4.2v下led峰值电流,这一项超过了,就没戏。led驱动一般 ...

多谢!
4.2V峰值是肯定超了的,而且超了还不少--超了一倍。
对应规格书也没有写冲击电流这项极限是多少,只写直流驱动最大值为1A。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常规是电感限制,你这个完全可以考虑用小电阻。

我这边脉宽大概是1毫秒以内。电流很大2A把,能否在这个时间内扛住2A的电感,体积太大,我板子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似乎用专用IC本来就是体积、成本最好的。。。。。

多谢!
也这么想过,但没有找到合适的型号。小功率的倒是有,大功率都是开关电源,体积和成本都不太合适我目前这个方案。我想找个线性的,这样体积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综合以上各楼的结论是,用带电流模式的降压开关。

确实这样最好。奈何体积和成本限制 ,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是肖特基,效率是高的,试试看。LED支路可以串电感或电阻。

这个电容得比较大,因此LED有3W--峰值。体积超了。我最多放0805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LDO工作在恒流状态也是一种选择。

挺好的思路,有推荐小体积封装的LDO能工作在恒流的么?还散热足够的。得要2W以上的LDO。
LDO搭恒流源,还能调节输出电流的,得想一想,之前没搞过。

网友I:
加个线性稳压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