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XPT2046触摸屏在F407上出现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0-06-24):
这屏幕在F103的板子上完全没问题。
换到F407上,问题一堆,之前不是这样的。
1、首先编译器开了O1级以上优化的话,触摸一次后,笔中断一直为高电平,复位没用,只能拔掉电源再上电,读出的AD值只有1025。如果开O0优化就没上述问题。
2、O0优化下,触摸屏横向纵向都有一片区域的AD值一直为2048

用模拟SPI,配置代码:
/*DCLK,PA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CS,PA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DIN,PA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DOUT,PA6;PEN,PA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楼主:
解决了,原来是模拟spi的速度太高了,时序代码里加上延时就行。
不过,有没有办法不加阻塞延时达到降速的目的???

网友A:
是的,103速度比较慢

网友A:
407比103速度快多了。延时如果用库函数实现,应该就没这个问题了。

试过改GPIO的速度也没用
用库函数怎么实现延时?

网友A:
库函数有个time的,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spi外设存在什么问题,怎么不用呢?

51上移植过来的,能用就不用硬件spi了,而且又不是大量传数据那种

网友C:
请问编译器如何开启优化?

网友D:
你的问题好奇怪

网友E:
不优化的呢

开了优化就更提高执行效率,不开优化恰好正常。f4速度太快,spi速度不能太快的。

网友F: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编译器如何开启优化?

keil里是在“目标选项”里C/C++的optimization里,就是那个魔术棒的图标

网友G: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原来是模拟spi的速度太高了,时序代码里加上延时就行。
不过,有没有办法不加阻塞延时达到降速的目 ...

说到底是因为主频快了 导致通信速率及时序变了,
移植过程中容易忽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