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codesys 的应用

楼主(2020-06-24):
codesys 的应用
~

楼主:
运动部分的知识点太专业。。。属于数学家研究的范畴。。。
我们还是讨论应用层面的

楼主:
    本文六关节机器人运动控制系统是基于CODESYS的实时运行系统(RTS, Run Time
System)。该RTS运行于嵌入式Linux系统中,可管理调度嵌入式Linux系统资源,并与
CODESYS编程之间通过TCP/IP进行通信。机器人控制平台由控制系统主机与各个关节的
执行单元组成。控制系统与关节之间通过EtherCAT总线通信,其中控制系统主机为
EtherCAT主机,实现运动控制程序处理,硬件设备、系统资源等调度,以及人机界面处理;
六个关节轴分别为EtherCAT从机,从机网络各节点之间通过总线形式藕合,并与主机相连
接。主机与从机网络之间可以通过机器人控制平台结构框架如图4-1所示。

楼主:
AM335X 闪亮登场!

楼主:
AM335X 关于 linux 移植部分省略……

楼主:
CODESYS运行系统

楼主:
1)组建管理模块负责加载并初始化所有组建模块,是所有运行时系统最基本的组建模
块。
2)通信模块负责实时运行系统与编程软件之间的通信,或者与其他实时运行系统之间
的通信。该组建最底层是驱动模块,提供如UDP, Serial, TCP等通信机制,这些驱动模块
可通过系统组建访问物理层,从而为上层软件提供接口和服务;上一层是路由模块,提供
实时运行系统之间的通信;再上一层特殊服务模块提供网络地址和身份ID等服务;再上一
层的Level 7-Server可接受客户端的请求,并分发给特殊服务。
    3)应用程序模块通过实时运行系统的IEC任务管理器和调度器完成对应用程序的调
试、运行和监视,极大的提高了任务的调度效率和系统性能。
    4)内核模块提供实时运行系统的设备组建运行状态记录、配置、事件管理、内存管理
以及原始设备制造商组建。
    5)系统模块是硬件与软件之间的抽象层,例如系统文件、系统内存、串口、网络、任
务、事件、图形等。通过该抽象层,CODESYS的编程可以完全不依赖于硬件设备,使软
件具有较高的可移植性和开放性。因此该模块是实时运行系统非常重要的模块。
    实时运行系统是一款功能强大的PLC控制软件,它将这些组建模块封装与系统中,通
过这它们可完成实时运行系统与编译系统、其他实时运行系统之间的通信,程序的调试、
执行和监视以及I/O读写功能。
    将CODESYS提供的codesyscontrol二进制文件拷贝至4.1.2小节所定制的嵌入式Linux系
统下,并通过./codesyscontrol命令执行该二进制文件,此时嵌入式目标板的打印如图4-10
所示信息。

楼主:
    其中,MC Power功能图块为伺服驱动器的电源控制模块。该模块中,左侧Axis为关
节轴控制字,可选择具体控制的关节轴电机驱动器,通过置位Enable,  bRegulatorOn和
bDriveStart三个输入控制字即可使能伺服驱动器电源,右侧为伺服驱动器电源模块的实际
状态输出控制字;MCes MoveVelocity模块为伺服驱动器运动控制模块,左侧Execute为电机
执行控制字,Velocity控制字为速度控制字,Acceleration为加速度控制字,Deceleration为
减速度控制字,Jerk为加加速度控制字,Direction为电机转向控制字,右侧分别为电机输出
状态控制字;MC ReadActualPosition和MC ReadActualVelocity分别为电机位置和速度反馈
模块,实时检测电机位置和速度。在线模式下,电机控制程序的调试过程将实时显示各控
制字状态。

楼主:
多谢龙哥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