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为何会产生这种异常的振铃波形

楼主(2020-06-24):
下图是一个 flyback PD 充电器的波形截图, 紫色是 次边同步MOS管Vds的 波形, 黄色是 同步整流MOS管 栅极驱动波形。 系统输出电压是 20V, 变压器匝比=7。 我的问题是为何DCM 振铃波形的幅度会那么大,上下都削顶了。 正常的振铃波形不应该是以20v为中心, 峰值是 40V, 谷值接近0V 吗?

网友A:
原边工作不正常吧?
一般的振铃是不会有多少能量输出的,你这个振铃每个周期都有能量输出。。。。

网友A:
猜测:漏感太大,同步整流导致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漏感太大,同步整流导致振荡。

嗯, 应该是有什么异常能量导致的, 但具体机理还得分析

网友A:
也许你可以试试断开控制IC和MOS管的连接,让MOS管只剩体二极管工作在被动模式看看波形是啥样的。

楼主:
应该是下面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