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移植Linux-5.4+内核到4412开发板

楼主:
前言
ITOP-4412开发板被Linux官方支持,所以我们在4412上学习新的内核是非常方便的,本文作者是4412精英群8群一位技术高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下他的表演。
环境说明
OS版本
Ubuntu 20 LTS

交叉编译环境配置
~$ sudo apt install gcc-arm-linux-gnueabihf
~$ sudo apt install flex
~$ sudo apt install bison
~$ sudo apt install u-boot-tools
目标开发板
CPU (Exynos4412,四核Cortex-A9,主频为1.4GHz-1.6GHz)
RAM (1GB 双通道 DDR3)
ROM (8GB EMMC)
其他请见官网链接
1. 下载源码
~$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jason416/linux.gi
Note:移植好的源码见博主github仓库的iTop4412分支。
2. 配置内核
2.1 进入内核源码目录
~/linux-5.4$ ls
arch   COPYING  Documentation  include  Kbuild   lib          Makefile  README   security  usr
block  CREDITS  drivers        init     Kconfig  LICENSES     mm        samples  sound     virt
certs  crypto   fs             ipc      kernel   MAINTAINERS  net       scripts  tools
jason@jason-vm2:~/arm-develop/linux$
2.2 修改内核配置
说明:
Note: 官方提供了所有三星系列的默认配置,需要先生成一个exynos的配置为基础,再上面再修改成跟板子一致的配置选项即可。
为了避免每次都需要指定ARCH和CROSS_COMPILE变量,可以直接在顶层Makefile直接指定好,如下所示:

选择系统类型
System Type  --->
       Samsung EXYNOS  --->
         --- Samsung EXYNOS
         []   SAMSUNG EXYNOS3
            SAMSUNG EXYNOS4
         []   SAMSUNG EXYNOS5
             *** EXYNOS SoCs ***
           -*-   SAMSUNG EXYNOS4210
              SAMSUNG EXYNOS4412

配置调试串口 - 设置为UART2
   Kernel hacking  --->
       Kernel low-level debugging functions (read help!)
         Kernel low-level debugging port (Use Samsung S3C UART 2 for low-level debug)  --->
开启串口调试驱动
Device Drivers  --->
       Character devices  --->
         Serial drivers  --->
           <*> Samsung SoC serial support
              Samsung SoC serial debug
              Support for console on Samsung SoC serial port
开启DM96XX网卡驱动
    Device Drivers  --->
       Network device support  --->
         <*>   USB Network Adapters  --->
           <*>     Davicom DM96xx based USB 10/100 ethernet devices
设置内核压缩模式为LZMA(非必须,可减小文件大小)
     General setup  --->
       ()  Build ID Salt
           Kernel compression mode (LZMA)  --->
编译内核
~/linux-5.4$ make uImage LOADADDR=0x40008000 -j$(nproc)
...
   OBJCOPY arch/arm/boot/zImage
   Kernel: arch/arm/boot/zImage is ready
   UIMAGE  arch/arm/boot/uImage
Image Name:   Linux-5.4.47
Created:      Sun Jun 21 22:41:40 2020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5337464 Bytes = 5212.37 KiB = 5.09 MiB
Load Address: 40008000
Entry Point:  40008000
   Kernel: arch/arm/boot/uImage is ready
       这里需要指定LOADADDR变量,才能生成正确的uImage文件。因为在uboot启动内核时,会先解析uImage中的前64B头信息,定义如下:

3. 修改设备树(以适配开发板)
3.1 说明

在前面的步骤完成后,已经能够编译出可以运行的内核了,但是最后还需要根据板子的差异性,对设备树文件进行调整,以适配目标板。
3.2 修改
屏蔽掉firmware节点(安全相关,不启用,也不知道怎么用…)
修改bus_dmc 节点devfreq-events为devfreq-event
修改regulators 节点参数(参考原理图中的参数)
修改如下:
--- a/arch/arm/boot/dts/exynos4412-itop-scp-core.dtsi
+++ b/arch/arm/boot/dts/exynos4412-itop-scp-core.dtsi
@@ -23,10 +23,12 @@
      reg = <0x40000000 0x40000000>;
    };
+#if 0
    firmware@203f000 {
      compatible = "samsung,secure-firmware";
      reg = <0x0203F000 0x1000>;
    };
+#endif
   fixed-rate-clocks {
      xxti {
@@ -70,7 +72,7 @@
};
&bus_dmc {
-  devfreq-events = <&ppmu_dmc0_3>, <&ppmu_dmc1_3>;
+  devfreq-event = <&ppmu_dmc0_3>, <&ppmu_dmc1_3>;
    vdd-supply = <&buck1_reg>;
    status = "okay";
};
@@ -167,8 +169,8 @@
      regulators {
        ldo1_reg: LDO1 {
          regulator-name = "VDD_ALIVE";
-        regulator-min-microvolt = <1100000>;
-        regulator-max-microvolt = <1100000>;
+        regulator-min-microvolt = <1000000>;
+        regulator-max-microvolt = <1000000>;
          regulator-always-on;
          regulator-boot-on;
          op_mode = <1>; /* Normal Mode */
@@ -230,8 +232,8 @@
       ldo9_reg: LDO9 {
          regulator-name = "VDD33_LCD";
-        regulator-min-microvolt = <3300000>;
-        regulator-max-microvolt = <3300000>;
+        regulator-min-microvolt = <3000000>;
+        regulator-max-microvolt = <3000000>;
          op_mode = <1>; /* Normal Mode */
        };
@@ -252,8 +254,8 @@
       ldo12_reg: LDO12 {
          regulator-name = "VDD33_UOTG";
-        regulator-min-microvolt = <3300000>;
-        regulator-max-microvolt = <3300000>;
+        regulator-min-microvolt = <3000000>;
+        regulator-max-microvolt = <3000000>;
          regulator-always-on;
          op_mode = <1>; /* Normal Mode */
        };
@@ -300,8 +302,8 @@
        /* Used by HSIC */
        ldo18_reg: LDO18 {
          regulator-name = "VDDIOPERI_28";
-        regulator-min-microvolt = <3300000>;
-        regulator-max-microvolt = <3300000>;
+        regulator-min-microvolt = <2800000>;
+        regulator-max-microvolt = <2800000>;
          regulator-always-on;
          op_mode = <1>; /* Normal Mode */
        };
@@ -313,15 +315,15 @@
       ldo20_reg: LDO20 {
          regulator-name = "VDD28_CAM";
-        regulator-min-microvolt = <1800000>;
-        regulator-max-microvolt = <2800000>;
+        regulator-min-microvolt = <3000000>;
+        regulator-max-microvolt = <3000000>;
          op_mode = <1>; /* Normal Mode */
        };
       ldo21_reg: LDO21 {
          regulator-name = "VDD28_AF";
-        regulator-min-microvolt = <1800000>;
-        regulator-max-microvolt = <2800000>;
+        regulator-min-microvolt = <3000000>;
+        regulator-max-microvolt = <3000000>;
          op_mode = <1>; /* Normal Mode */
        };
@@ -341,8 +343,8 @@
       ldo24_reg: LDO24 {
          regulator-name = "VDD33_A31";
-        regulator-min-microvolt = <3300000>;
-        regulator-max-microvolt = <3300000>;
+        regulator-min-microvolt = <3000000>;
+        regulator-max-microvolt = <3000000>;
          op_mode = <1>; /* Normal Mode */
        };
@@ -430,8 +432,8 @@
       buck7_reg: BUCK7 {
          regulator-name = "pvdd_buck7";
-        regulator-min-microvolt = <750000>;
-        regulator-max-microvolt = <2000000>;
+        regulator-min-microvolt = <2050000>;
+        regulator-max-microvolt = <2050000>;
          regulator-boot-on;
          regulator-always-on;
          op_mode = <1>; /* Normal Mode */
3.3 编译dts
~/linux-5.4$ make dtbs
4. 启动测试
根据另一个专题《Uboot-2017-11移植DM9621网卡专题》移植的支持网络功能的uboot,和移植的ubuntu-base-20.04-base-armhf文件系统(下篇**更新移植方法),可以直接tftp测试内核,效果如下:

到这一步,移植工作就完成了,是不是觉得很容易呢~

更多内容关注公众号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