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驱动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8-07-05):
关于单片机驱动继电器的问题

网友A(2020-11-23):
1级三极管能驱动继电器吗?

这个要看继电器的驱动电流,可以驱动普通的继电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级三极管能驱动继电器吗?

这要看什么样的继电器,如果是一般的5V的继电器一级三极管驱动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级三极管能驱动继电器吗?

描述下继电器参数,才能确定是否可以。PCB板上的5V、12V继电器一般都可以

网友D:
问题要描述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