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TI am335x rmii双网口移植问题

楼主:
最近的linux上移植am335x的以太网,遇到一些问题,希望路过的大神指点一下。
我用的官方的SDK,linux内核版本是4.19.35。两个网口都采用的是rmii接口。现在出现的问题是eth0可以正常使用,但是eth1一直包找不到phy的错误。
eth0用的是rmii1,eth1用的是rmii2. 两个网口用的PHY都是lan7820。soc用的是2.x的版本!!!PHY ID和引脚对应关系也都确认了没有啥问题!
dts配置如下:
cpsw_default: cpsw_default {
                pinctrl-single,pins = <
                        /* Slave 1 */
                        AM33XX_IOPAD(0x90c, PIN_INPUT_PULLDOWN         | MUX_MODE1)          /* mii1_crs.rmii1_crs */
                        AM33XX_IOPAD(0x910, PIN_INPUT_PULLUP         | MUX_MODE1)        /* mii1_rxerr.rmii1_rxerr */
                        AM33XX_IOPAD(0x914, PIN_OUTPUT_PULLDOWN | MUX_MODE1)        /* mii1_txen.rmii1_txen */
                        AM33XX_IOPAD(0x924, PIN_OUTPUT_PULLDOWN | MUX_MODE1)        /* mii1_txd1.rmii1_txd1 */
                        AM33XX_IOPAD(0x928, PIN_OUTPUT_PULLDOWN | MUX_MODE1)        /* mii1_txd0.rmii1_txd0 */
                        AM33XX_IOPAD(0x93c, PIN_INPUT_PULLUP         | MUX_MODE1)        /* mii1_rxd1.rmii1_rxd1 */
                        AM33XX_IOPAD(0x940, PIN_INPUT_PULLUP         | MUX_MODE1)        /* mii1_rxd0.rmii1_rxd0 */
                        AM33XX_IOPAD(0x944, PIN_INPUT_PULLDOWN         | MUX_MODE0)        /* rmii1_ref_clk.rmii_ref_clk */

                        /* Slave 2 */
                        AM33XX_IOPAD(0x1320, 0x01)
                        AM33XX_IOPAD(0x864, PIN_OUTPUT_PULLDOWN | MUX_MODE3)    /*gpmc_a9.rmii2_crs*/
                        AM33XX_IOPAD(0x874, PIN_INPUT_PULLUP         | MUX_MODE3)        /*gpmc_wpn.rmii2_rxerr */
                        AM33XX_IOPAD(0x840, PIN_OUTPUT_PULLDOWN | MUX_MODE3)        /*gpmc_a0.rmii2_txen*/
                        AM33XX_IOPAD(0x850, PIN_OUTPUT_PULLDOWN | MUX_MODE3)        /*gpmc_a4.rmii_txd1*/
                        AM33XX_IOPAD(0x854, PIN_OUTPUT_PULLDOWN | MUX_MODE3)        /*gpmc_a5.rmii_txd0*/
                        AM33XX_IOPAD(0x868, PIN_INPUT_PULLUP         | MUX_MODE3)        /*gpmc_a10.rmii_rxd1*/
                        AM33XX_IOPAD(0x86C, PIN_INPUT_PULLUP         | MUX_MODE3)        /*gpmc_a11.rmii_rxd0*/
                        AM33XX_IOPAD(0x908, PIN_INPUT_PULLDOWN         | MUX_MODE1)        /*mii_col.rmii2_refclk*/
                >;
        };

        cpsw_sleep: cpsw_sleep {
                pinctrl-single,pins = <
                        /* Slave 1 reset value */
                        AM33XX_IOPAD(0x90c, PIN_INPUT_PULLDOWN | MUX_MODE7)
                        AM33XX_IOPAD(0x910, PIN_INPUT_PULLDOWN | MUX_MODE7)
                        AM33XX_IOPAD(0x914, PIN_INPUT_PULLDOWN | MUX_MODE7)
                        AM33XX_IOPAD(0x924, PIN_INPUT_PULLDOWN | MUX_MODE7)
                        AM33XX_IOPAD(0x928, PIN_INPUT_PULLDOWN | MUX_MODE7)
                        AM33XX_IOPAD(0x93c, PIN_INPUT_PULLDOWN | MUX_MODE7)
                        AM33XX_IOPAD(0x940, PIN_INPUT_PULLDOWN | MUX_MODE7)
                        AM33XX_IOPAD(0x944, PIN_INPUT_PULLDOWN | MUX_MODE7)

                        /* Slave 2 reset value */
                        AM33XX_IOPAD(0x864, PIN_INPUT_PULLDOWN | MUX_MODE7)
                        AM33XX_IOPAD(0x874, PIN_INPUT_PULLDOWN | MUX_MODE7)
                        AM33XX_IOPAD(0x840, PIN_INPUT_PULLDOWN | MUX_MODE7)
                        AM33XX_IOPAD(0x850, PIN_INPUT_PULLDOWN | MUX_MODE7)
                        AM33XX_IOPAD(0x854, PIN_INPUT_PULLDOWN | MUX_MODE7)
                        AM33XX_IOPAD(0x868, PIN_INPUT_PULLDOWN | MUX_MODE7)
                        AM33XX_IOPAD(0x86C, PIN_INPUT_PULLDOWN | MUX_MODE7)
                        AM33XX_IOPAD(0x908, PIN_INPUT_PULLDOWN | MUX_MODE7)
                >;
        };
davinci_mdio_default: davinci_mdio_default {
                pinctrl-single,pins = <
                        /* mdio_data.mdio_data */
                        AM33XX_IOPAD(0x948, PIN_INPUT_PULLUP | SLEWCTRL_FAST | MUX_MODE0)
                        /* mdio_clk.mdio_clk */
                        AM33XX_IOPAD(0x94c, PIN_OUTPUT_PULLUP | MUX_MODE0)
                >;
        };

        davinci_mdio_sleep: davinci_mdio_sleep {
                pinctrl-single,pins = <
                        /* MDIO reset value */
                        AM33XX_IOPAD(0x948, PIN_INPUT_PULLDOWN | MUX_MODE7)
                        AM33XX_IOPAD(0x94c, PIN_INPUT_PULLDOWN | MUX_MODE7)
                >;
        };

/* Ethernet */
&mac {
        pinctrl-names = "default", "sleep";
        pinctrl-0 = <&cpsw_default>;
        pinctrl-1 = <&cpsw_sleep>;
        status = "okay";
        dual_emac;
};

&davinci_mdio {
        pinctrl-names = "default", "sleep";
        pinctrl-0 = <&davinci_mdio_default>;
        pinctrl-1 = <&davinci_mdio_sleep>;
        status = "okay";
};

&cpsw_emac0 {
        phy_id = <&davinci_mdio>,<1>;
        dual_emac_res_vlan = <2>;
        phy-mode = "rmii";
        reset-gpio = <&gpio0 2 GPIO_ACTIVE_LOW>;
};

&cpsw_emac1 {
        phy_id = <&davinci_mdio>,<0>;
        dual_emac_res_vlan = <1>;
        phy-mode = "rmii";
        reset-gpio = <&gpio2 1 GPIO_ACTIVE_LOW>;
};

&phy_sel {
        rmii-clock-ext;
};

~Q5K~~E46WFYKEX1($H1[~K.png (47.23 KB )

内核选项

内核选项

错误提示

错误提示

网友A(2020-06-24):
MAC地址有区别吗

楼主:
MAC地址是不同的!!!!!

楼主(2020-07-30):
问题解决!硬件问题!lan8720上指定phy地址的引脚,核心板上做了上拉,地板上又做了下拉导致phy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硬件问题!lan8720上指定phy地址的引脚,核心板上做了上拉,地板上又做了下拉导致phy找不到!! ...

感谢分享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