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5内部时钟主频设置为72MHz时,EMC幅射测试144MHz超标

楼主(2020-06-24):
各位大侠,
       现设计了一款板子,MCU用的是STM32F105VCT6, 内部时钟主频设置为72MHz,同时MCU还接了一个16M的外部晶振。

       幅射测试和频谱分析仪测试结果:
            1. EMC幅射测试时,在144MHz频率点处明显有一个尖峰,且超出安规标准。
            2. 同时用频谱分析仪和近场探头,同样可以在STM32处检测到144MHz的幅射尖峰,
               由以上结果猜测144MHz的干扰来源就是STM32。

       验证猜测:通过软件修改时钟主频为48MHz后,144MHz干扰尖峰消除,
                       只是在192MHz(48MHz的四倍频)处有新的干扰尖峰出现。
                       由此,咱们可以确定幅射干扰确实是来自于STM32内部时钟。

      详情如附件图片所示,请问有高手碰到过这方面的问题吗?
      有什么方法可以消除STM32时钟主频带来的幅射干扰?

近场探头STM32处

近场探头STM32处

频谱分析仪结果

频谱分析仪结果

时钟72MHz时幅射测试结果

时钟72MHz时幅射测试结果

时钟48MHz时幅射测试结果

时钟48MHz时幅射测试结果

网友A:
加屏蔽罩?

楼主:
嗯,这个方法是最后才考虑的无奈选择

网友B:
频谱仪看看16MHz辐射超标吗?也许是晶振造成的,如果是有源晶振的话,晶振输出端串一个小电阻试试?

楼主:
参考STM32F105规格书,EMI相关参数表格内,外部晶振是用的8MHz的,我用的16MHz的难道有影响么?下次测试时,试试改成8M晶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谱仪看看16MHz辐射超标吗?也许是晶振造成的,如果是有源晶振的话,晶振输出端串一个小电阻试试? ...

谢谢,下次去用频谱仪测试一下晶振,我用的是无源晶振

网友C:
走线很要紧,GND很要紧,滤波电容很要紧。
这么简单的板子,毛估估就知道是哪个器件的问题了。

网友D:
限值是QP值,不是PEAK  应该抓QP值。
不过,,是晶振的话能量很大,QP很实会很接近等于PEAk值。

网友E:
PCB布线和滤波电容可以解决问题,频谱仪上能看到自己改改

网友F:
F4x系列有SSCG功能可以解决EMI。F105查查有没有SSCG功能。

网友G:
楼主的仪器真先进,以前从没进行过这样的操作,什么场合需要过EMC幅射测试呢?

网友H:
感觉不像是芯片问题导致的,原厂肯定过了EM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走线很要紧,GND很要紧,滤波电容很要紧。
这么简单的板子,毛估估就知道是哪个器件的问题了。 ...

嗯,现在确定是MCU之一块的问题了,问题点找到了,再改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限值是QP值,不是PEAK  应该抓QP值。
不过,,是晶振的话能量很大,QP很实会很接近等于PEAk值。
...

嗯,QP值也读过了,跟PEAK值基本一样,也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PCB布线和滤波电容可以解决问题,频谱仪上能看到自己改改

嗯,谢谢,再试试改改MCU附近的去耦电容,尽量再靠近MCU引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F4x系列有SSCG功能可以解决EMI。F105查查有没有SSCG功能。

嗯,这个SSCG功能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我去查查datasheet,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仪器真先进,以前从没进行过这样的操作,什么场合需要过EMC幅射测试呢? ...

哈,仪器是在第三方安规实验室租借测试而已,客户有安规认证的要求时,必须要通过测试的

网友I:
SSCG功能。。。这个确实是奇葩。

网友J:
引用 网友F:
F4x系列有SSCG功能可以解决EMI。F105查查有没有SSCG功能。

第一次听说有这个东西。我查查看,这是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K:
跟pcb有关系吗

网友L:
每次都是这样吗  有规律吗

网友M:
远离干扰源试试呢

网友N:
如何确认是外部的干扰呢

网友O: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