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的ADC和DMA的之间数据传输有问题

楼主(2018-07-05):
最近有407芯片,采集多通道模拟量信号,通过DMA把采集的数据储存起来,但是发现,我直接读通道的数据时是没有问题,但是看DMA在去数据时发现没有数据,我也排查一一下DMA配置,请大神们赐教。
下面是ADC和DMA配置:
extern volatile vu16  AD_Value[5][4];   //用来存放ADC转换结果,也是DMA的目标地址
extern volatile vu16  After_filter[];   //用来存放均值滤波之后的结果
extern volatile u16        Current_value[];   //用来存放处理后的当前结果

//初始化ADC
void  Adc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使能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使能ADC1时钟

        MYDMA_Config(DMA2_Stream0,DMA_Channel_0,(u32)&ADC1->DR,(u32)&AD_Value,20);        //DMA初始化
//        MYDMA_Enable(DMA2_Stream0,20);
        DMA_Cmd(DMA2_Stream0, ENABLE);                      //开启DMA传输

        //先初始化ADC1通道5 IO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GPIO_Pin_4|GPIO_Pin_3|GPIO_Pin_2;//PA5 通道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模拟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不带上下拉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ADC1复位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ADC1,DISABLE);        //复位结束

        /* ADC Common Init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独立模式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5Cycles;//两个采样阶段之间的延迟5个时钟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DMA失能(对于多个ADC模式)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4;//预分频4分频。ADCCLK=PCLK2/4=84/4=21Mhz,ADC时钟最好不要超过36Mhz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初始化

         /* ADC1 Init ****************************************************************/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12位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扫描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开启连续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禁止触发检测,使用软件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4;//1个转换在规则序列中 也就是只转换规则序列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ADC初始化

        /* ADC1 regular channel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5, 1,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        //ADC1,ADC通道,480个周期,提高采样时间可以提高精确度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4, 2,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        //ADC1,ADC通道,480个周期,提高采样时间可以提高精确度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3,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        //ADC1,ADC通道,480个周期,提高采样时间可以提高精确度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4,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        //ADC1,ADC通道,480个周期,提高采样时间可以提高精确度

         /* Enable DMA request after last transfer (Single-ADC mode) */
//        ADC_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ADC1,ENABLE); //源数据变化时开启DMA传输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ENABLE);//使能ADC的DMA传输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是能ADC1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                //使能指定的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

void MYDMA_Config(DMA_Stream_TypeDef *DMA_Streamx,u32 chx,u32 par,u32 mar,u16 ndtr)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if((u32)DMA_Streamx>(u32)DMA2)//得到当前stream是属于DMA2还是DMA1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ENABLE);//DMA2时钟使能

        }else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1,ENABLE);//DMA1时钟使能
        }
        DMA_DeInit(DMA_Streamx);

        while (DMA_GetCmdStatus(DMA_Streamx) != DISABLE){}//等待DMA可配置

  /* 配置 DMA Stream */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chx;  //通道选择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par;//DMA外设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mar;//DMA 存储器0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外设到存储器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ndtr;//数据传输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外设非增量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存储器增量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外设数据长度:16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存储器数据长度:16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工作在循环缓存模式//DMA模式,普通模式、循环模式,还有双缓冲模式,需要特殊设置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高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不使用FIFO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FIFO阈值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存储器突发单次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外设突发单次传输
  DMA_Init(DMA_Streamx, &DMA_InitStructure);//初始化DMA Stre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