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大神解释三极管与非门电路原理

楼主(2020-06-24):
请各位大神解释一下三极管与非门电路的原理,有些不太明白,谢谢!

网友A:
任意一只按键接通,输入端就变为低电平,然后经三极管反相放大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意一只按键接通,输入端就变为低电平,然后经三极管反相放大输出。

但是实际电路列的真值表是只有在两个开关都闭合的状态下是低电平,其余都是高电平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实际电路列的真值表是只有在两个开关都闭合的状态下是低电平,其余都是高电平输出。 ...

逻辑搞反了吧,
开关闭合是0,断开为1,
任意一只为0,输出为1,
两只都为1,输出才是0.
即 y=~(a&b)

网友B:
是与非门没错,不过好像不能叫三极管与非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搞反了吧,
开关闭合是0,断开为1,
任意一只为0,输出为1,

明白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