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官方声明]雅特力科技AT32微控制器之芯片代码安全性声明

楼主(2020-06-24):
随着雅特力品牌的不断发展、销售屡创佳绩,近日来受到不少竞争者恶意的攻击与散播不实讯息,为避免这些言论影响扩大,引发部分用户的担忧,雅特力在此发出声明:雅特力针对安全性芯片做了许多不同防护措施,请广大用户放心。

1、绝对性的读保护(RDP),用户可透过用户选择字节(option byte)做严密性的保护锁定,一旦锁上无法透过任何方式,例如雅特力或第三方开发工具获取闪存数据。

2、对于叠封SPI Flash的型号,客户担心藉由开盖(de-cap)窃取SPI Flash数据,雅特力在这方面提供可靠的保护机制,当用户烧写Flash数据时,会透过雅特力自行开发的MCU内部加密机制,烧录在叠封的SPI Flash值,会经过数值打乱机制,即使同一个代码(.bin,.hex)在每颗MCU打乱后的数值都不一样,故即便开盖窃取SPI Flash数据,读取的数据也是无效的,故用户可以相当放心使用该加密保护。

3、雅特力自行研发sLib(security library)可支持密码保护指定范围程序区,方案商烧录核心算法到此区域,提供给下游客户做二次开发,详情请参考官网sLib应用笔记

4、针对外部扩展SPI NOR Flash,雅特力也提供了一个特别的接口(interface),SPIM(SPI Memory),可支持高达16MB外部SPI Flash扩展,同时有别于竞争对手的一般功能(数据储存),SPIM还可以支持程序的执行,且透过雅特力MCU烧录此外扩Flash时,该区域程序与数据还可被芯片内部硬件打乱数值,故即便欲窃取外扩的NOR Flash数据,读取的数据也是无效的。

5、针对烧录代码(.bin,.hex)的加密机制,芯片硬件支持烧录总线数据加密,但此功能需搭配雅特力自行研发的AT-Link/AT-Link Pro实现。

网友:
帮顶,批量烧录可以推荐用原厂的

网友A(2021-07-13):
绝对性的读保护(RDP),用户可透过用户选择字节(option byte)做严密性的保护锁定,一旦锁上无法透过任何方式,例如雅特力或第三方开发工具获取闪存数据。

这部分,锁上之后,任何方法也无法修改了吗?

网友B:
第5项内容不错

网友C:
原来0等待的结构是叠封了SPI FLASH在里面。这个加密方式挺好的,不知道GD的型号有没有类似机制。

网友D:
市面上MCU的RDP读保护基本都扛不住Power/Clock/EMC Fault Injection,通过错误注入能让保护功能跑飞掉,拿到调试接口,再通过随机load指令读出全部ROM,雅特力的MCU在这些方面有保障吗。

网友D:
另外这个ROM内容打乱是用的成熟的Block Cipher还是自己瞎搞的算法,芯片厂商基本没有能力搞出合格的加密算法,如果是自己做的,反而会降低安全性,NXP的Mifare就是前车之鉴。

网友(2021-09-27):
原厂考虑还是比较周全的

网友E:
很棒的举措

网友F:
希望ICP工具能出UID加密功能。

网友G(2021-11-12):
第5项:烧录总线数据加密,这种方式加密的原理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