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有哪些原因会导致STM32F407的SWD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2020-06-24):
批量生产的设备,总是会有个别的不能下载程序,怎么也找不到原因。

网友A:
1,确保接线正确
2,时钟不要太快
3,内部没有程序或确保程序没有切换相关DEBUG的PIN功能

网友B:
还有检查下VCAP脚的电容接好没有;
电源脚连接可靠、电压符合手册规定;

网友C:
时钟应该在多少以下呢

网友D:
可以确认不能下载的芯片是好的吗

网友E:
不能下载程序的芯片就再也不能下载了 还是说偶尔还能下载下去

网友F:
楼主找到是哪种原因了吗

网友G:
用jtag方式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