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工作类型

楼主(2020-06-24):
功率放大器按照工作类型可以分为如下类型
A类
B类
C类
D类
E类
F类
S类
谁能分别解释一下不

网友A:
到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音频功率放大器设计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音频功率放大器设计手册》。

C,D,E,F....都不属于音频功放

@xmar :可以用在音频。前两天刚跟一个设计codec的沟通过,他们的codec输出PA用的是class D的。我们用的是class AB的。class C没提到。
C,D类功放可以用于音频。C,D类一般不用于HiFi。

楼主:
C类用于音频,你试过?还是那本书讲过?

你说的对。C类仅用于高频信号。

网友B:
音频功放A、AB、B、D电源利用效率依次增加,音质依次降低。S类是日本专利的电流HiFi功放。C、E,F,专用于高频的高效功率放大器。D类功放既可以用于高频,也可用于音频。

楼主:
A 是甲类,放大器完全工作在放大状态。三极管在正弦波的正负半周都有电流流过。
缺点:效率低,功耗大

楼主:
B 是乙类,没有信号输入时,放大器处于关断状态。正弦波的正半周1个三极管导通,负半周另外1个三极管导通。
优点:效率高(比A类)
缺点:失真大(交越失真)
基本上没有纯粹的B类,一般都工作在AB类

楼主:
C是类似于B类,对于正弦波输入导通角要小于180度(B类理论上是180度)
所以其输出一般要接选频回路,最简单的就是LC谐振回路
理论上C类的效率要高于B类

楼主:
D类分为音频和射频D类音频输出接低通滤波器,得到的是音频信号
D类射频输出接带通滤波器,得到的是射频信号
D类功放的效率高,可以到90%以上
功率可以做到很大,我听说过兆瓦级别的射频功放,AM中波发射机
AM调制用的是开关+S类功放,整机效率90%
德律丰根(音译)的产品

D类放大器的输出为开关波形,开关频率远远高于需要恢复的音频信号的最高频率。经过低通滤波后,输出波形的平均值与实际的音频信号保持一致。由于工作时输出级晶体管处于完全导通或完全关断状态,不会进入晶体管的线性工作区(这是导致其它类型放大器低效的原因),D类放大器具有极高效率(高达90%,甚至更高)。现代D类放大器可以达到与AB类放大器同等级别的保真度。

楼主:
G类放大器与AB类放大器相同,但它采用了两路或更多的供电电源工作在小信号电平时,放大器采用较低的电源电压供电。随着信号电平的提升,放大器自动切换到适当的电源电压。由于只在必要时采用高压供电而AB类放大器则始终采用高压供电,G类放大器的效率高于AB类放大器。A类-H类放大器指南(续)
  H类放大器通过调节其自身的电源电压,最大程度地降低输出级的压降。可以采用多个分立电压,也可采用连续可调的电压。虽然与G类放大器技术类似,旨在降低输出级电路的功耗,但H类放大器技术无需采用多个供电电源。H类放大器的设计比其它放大器复杂,需要额外的控制电路来预测、控制电源电压

楼主:
E类功放比较复杂
从其工作状态看,它是工作在开关状态的,也可以是C类的过压状态
它的负载比较复杂,负载的谐振频率并不是输入信号的频率,它是工作在准谐振状态。
约束条件
集电极电压=0时,有电流
而集电极关断时,电流为0
这样就避免了开关损耗,大大提高了效率

楼主:
F类功放有点复杂
几句话还真的说不明白

楼主:
E类功放效率在中短波段可以做到很高很高
可以做到90%以上

楼主(2020-09-10):
F类功放集电极接一个3倍频,5被迫带阻滤波器
这样可以使得集电极波形更接近方波,使得效率更高

楼主:
DE类功放

正规的教科书上没有这类
理论上讲E类功放是窄带类功放
但是我导师实际中,可以把E类功放轻松跨越1个倍频程,比如1.5Mhz-6MHZ范围内实现高效功放
这就让人很迷惑了,E类功放怎么能够做到宽带尼?
我认为实际应用中,这个功放有些频率可能是在D类,一部分在DE类,一部分频率在E类,只有这样才能解释
详细内容可以参考《南航学报》的我导师和我师兄师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