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引脚初始化问题,为什么不能置高PF2,是不是有其他原因导致的

楼主(2018-07-05):
STM32F302VB6单片机为什么PF2引脚电平不能拉高?就是感觉初始化没用一样?求解???
void workStateLed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F,ENABLE);         //使能PF端口时钟和PC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EVENT_OUT1  -->PF.2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F.2
        GPIO_SetBits(GPIOF,GPIO_Pin_2);                                                 //PF.2 输出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