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通信读数据错误,求大神帮忙分析!谢谢!

楼主(2018-07-05):
stm32F407与AD7175通信,设置SPI通信模式。读AD7175寄存器数据读错误,把写进去的值读出来,结果不一致,不知道是写没有成功,还是都没有成功。主要代码如下:
//通信设置初始化
void ad7175_spi_Init()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
    ad7175_t* pt = (ad7175_t*)&Ad7175;

    pt->spi = SPI2;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GPIO_Pin = 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2, GPIO_AF_SPI2);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3, GPIO_AF_SPI2);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4, GPIO_AF_SPI2);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5, GPIO_AF_SPI2);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SPI2, DISABLE);

    spi_init.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PI_CPHA = SPI_CPHA_2Edge;//mode 3
    spi_init.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32;
    spi_init.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pt->spi,&spi_init);
    SPI_Cmd(pt->spi,ENABLE);
    pin_out_set(PIN_AD7175_CS,1); //
}
int32_t AD7175_ReadRegister(st_reg* pReg)
{
    int32_t ret       = 0;
    uint8_t buffer[8] = {0, 0, 0, 0, 0, 0, 0, 0};
    uint8_t i         = 0;
    uint8_t crc       = 0;
    /* Build the Command word */
    buffer[0] = COMM_REG_WEN | COMM_REG_RD | pReg->addr;

    /* Read data from the device *///huangxh_2020-3-4???
    ret = SPI_Read(AD7175_SLAVE_ID,
                   buffer,
                   (AD7175_st.statFollow ? pReg->size + 1 : pReg->size) + 1);
    if(ret < 0)
        return ret;
    /* Check the CRC */
    if(AD7175_st.useCRC)
    {
        crc = AD7175_ComputeCRC(&buffer[1], pReg->size + 1);//???
        if(crc != AD7175_CRC_CHECK_CODE)
            return -1;
    }
    /* Build the result */
    pReg->value = 0;
    for(i = 1; i < pReg->size + 1; i++)
    {
        pReg->value <<= 8;
        pReg->value += buffer;
    }
    return ret;
}
int32_t AD7175_WriteRegister(st_reg reg)
{
    int32_t ret      = 0;
    int32_t regValue = 0;
    uint8_t wrBuf[8] = {0, 0, 0, 0, 0, 0, 0, 0};
    uint8_t i        = 0;
    uint8_t crc      = 0;

    /* Build the Command word */
    wrBuf[0] = COMM_REG_WEN | COMM_REG_WR | reg.addr;

    /* Fill the write buffer */
    regValue = reg.value;
    for(i = 0; i < reg.size; i++)
    {
        wrBuf[reg.size - i] = regValue & 0xFF;
        regValue >>= 8;
    }
    /* Compute the CRC */
    if(AD7175_st.useCRC)
    {
        crc = AD7175_ComputeCRC(wrBuf, reg.size+1);
        wrBuf[reg.size + 1] = ~crc;
    }
    /* Write data to the device */
    /*ret = SPI_Write(AD7175_SLAVE_ID,
                    wrBuf,
                    AD7175_st.useCRC ? reg.size + 2 : reg.size + 1);*/
    ret = SPI_Write(AD7175_SLAVE_ID,
                    wrBuf,
                    AD7175_st.useCRC ? reg.size + 1 : reg.size);

    return ret;
}

//数据读写函数
*******************************************************************************/
u8 SPI_Write(u8 slaveDeviceId,u8* data,u8 bytesNumber)
{
    // Add your code here.
  if(bytesNumber<1) return -1;
  pin_out_set(PIN_AD7175_CS,0);
  SPI_I2S_ReadWriteByte(data[0]);
  for(int i =0;i<bytesNumber;i++)
  {
    SPI_I2S_ReadWriteByte(data[i+1]);
  }
  pin_out_set(PIN_AD7175_CS,1);
  return 0;
}
/***************************************************************************//**
* @brief Reads data from SPI.
*
* @param slaveDeviceId - The ID of the selected slave device.
* @param data - Data represents the read buffer.
* @param bytesNumber - Number of bytes to read.
*
* @return Number of read bytes.
*******************************************************************************/
u8 SPI_Read(u8 slaveDeviceId,u8* data,u8 bytesNumber)
{
  // Add your code here.
    if(bytesNumber<1) return -1;
    pin_out_set(PIN_AD7175_CS,0);
    u8 tst = SPI_I2S_ReadWriteByte(data[0]);
    for(int i =0;i<bytesNumber;i++)
    {
      data[i+1] = SPI_I2S_ReadWriteByte(0xff);
    }
    pin_out_set(PIN_AD7175_CS,1);
    return 0;
}
u8 SPI_I2S_ReadWriteByte(u8 txData)//huangxh_2020-3-5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2,txData);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RXNE)==RESET){}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