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1:定时器中断发送信号量,然后任务二接受该信号量做出相应动作

楼主(2018-07-05):
中断函数如下:
osThreadId tid_cyclemissionTask;    //周期任务函数IDOS_EXTERN osSemaphoreId  signalCycleMission;                //周期任务的信号灯ID定义
osSemaphoreDef(signalCycleMission); // 定时器周期信号量定义
osThreadDef(cyclemissionTask, osPriorityNormal, 1, 0);    //信号量定义

1s的定时器中断: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定时器2中断服务程序函数{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如果TIM2中断标志位触发,也就是超时溢出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首先清除标志位
                osSemaphoreRelease(signalCycleMission);//发送signalCycleMission信号量
        }
}
任务函数如下:
void cyclemissionTask(void const *argument)
{
        signalCycleMission=osSemaphoreCreate(osSemaphore(signalCycleMission), 1);
        TIMX_Init(9,7199);   //T=(arr+1)*(psc+1)/系统时钟频率   50MS
}

创建信号量任务函数如下:
void cyclemissionTaskCreate(void)
{
        tid_cyclemissionTask = osThreadCreate(osThread(cyclemissionTask), NULL);
}

以上都是为了发生中断后发送信号量
一下都是接受信号量后发生动作

        for(;;)
        {
                 res = osSemaphoreWait(signalCycleMission,osWaitForever);
                if(res == osOK)
                {
                       cunt++;
                }
        }

问题:1s中断一次,为什么cunt不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