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L系列比MS或003更加省电吗

楼主(2020-06-24):
这个低功耗的,比其他同样的51系列更省电吗

网友A:
当然了要不然不就没意义了。

网友A:
ML的绝对比MS的更省电。

网友B:
L系列的设计上就是低功耗,但是是否达到数据手册上的功耗,还是取决于设计者设计水平。

楼主:
多谢各位,准备学学

网友C:
是的,ML肯定更好。

网友C:
更加适合电池供电的项目

网友D(2020-07-25):
是的,相当不错

网友E:
米看到数据手册与技术手册...哪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