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连接多个终端

楼主(2020-06-24):
现在是一个master一个slave通过一条20m的电缆直连通信,1M时钟。我需要获取RS-485信号,是不是把接收机的输入端直接连到双绞线上就可以,不需要考虑端接匹配的问题?

@azzzztec :同铀电线或网线或许可以,普通的双绞线有问题。
@azzzztec :1--2百K 的波特经是可以,1M基带信号有问题的,除非调制格式。
@zyj9490 :嗯,我忘了说了,线长差不多20m,1M时钟,应该是传输线了。但是我没找到多个从机端接的匹配方法,,虽然我最多只有两个从机。
又短,从机又少不必要的考量。

网友A:
终端电阻接上

网友B:
485的阻抗匹配就是在总线两端各加120欧姆的终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