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CLINK烧录不了程序

楼主(2020-06-25):
用SCLINK烧录程序,烧录软件是soc pro51,电脑可以识别了sclink,点击下载,出现提示:请连接好usb再操作!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您好,您的电脑USB上是否有接其他的设备,建议您可以把USB上的其他东西都拔掉以免产生冲突,电脑USB只接上SC LINK,看一下是否可以识别。如果SC LINK连接成功,在电脑界面的右下角会有这个绿色的图标。

楼主:
电脑USB没有接其他设备

楼主:
显示的是未知usb设备

楼主:
插上SCLINK,电脑显示stm32 custm hid

没有插上sclink,电脑显示

没有插上sclink,电脑显示

插上sclink,电脑显示

插上sclink,电脑显示

网友B:
可能是你之前用过STM32的USB,ID一样了,你可以试着把这个STM32  Custm  HID 驱动先卸载了,然后再插入一次SCLINK

网友C:
我也出现这种问题了,在其他设备里面有sc-link 画着感叹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出现这种问题了,在其他设备里面有sc-link 画着感叹号

您好,您的问题可以具体截图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你之前用过STM32的USB,ID一样了,你可以试着把这个STM32  Custm  HID 驱动先卸载了,然后再插入一次 ...

是的,先把STM32  Custm  HID 驱动卸载,然后再插入SCLINK,就可以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