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N通讯失败的请看这里!(必看)

楼主(2018-07-06):
谢谢,我找出来问题了,在波特率设置一致后,我没检查接线,拿万用表测试不通。然后就是跳线帽没从USB换到CAN上。CAN的接收发送与USB是复用管脚,所以在cubemx设置中断时,也要注意。
不是说必须要用原子的板子,其实这两个板子的代码都将波特率设置为500kpbs而已,拿别的正常的板子,只要波特率一样,CAN-H接CAN-H、CAN-L接CAN-L即可。
同时与CAN收发器也没关系,我就用TJA1050和别的板子TJA1040接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