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资料] 瑞昱Ameba单片机--USB摄像头无线视频串流

楼主(2020-06-25):
瑞昱的Ameba无线单片机拥有USB OTG,可以连接USB摄像头,并无线传输摄像头影像到电脑或手机端,以下是示例:
材料准备
  • Ameba x 1
  • Logitech C170 web cam x 1
  • Micro USB OTG adapter x 1

范例说明
Ameba板子上共有3个micro usb host的插座,其中在背面的micro usb host可以支援OTG UVC,让USB摄影机可以将视讯资料传至Ameba,Ameba再将视讯整理成rtsp串流送到网路上。
Logitech C170是一款平价的摄影机,底下是它的规格:
http://www.logitech.com/en-in/product/webcam-c170
目前Ameba预设的串流格式Motion JPEG 320 x 240,使用者可以根据需求尝试调整参数。
接线的方式如下图,Ameba先接上Micro USB OTG线,再接上USB Camera。

要注意的是,这种接法里,摄影机使用了Ameba板子上的电源,如果供电给Ameba的电源不够的话,会造成摄影机无法启动。这种情况就需要确保Ameba供电足够,或者是选择可以外接电源的USB OTG线。
接着打开范例 “File” -> “Examples” -> “AmebaUVC” -> “uvc_basic”
这个范例需要连上AP,请先填入AP的ssid跟password, 烧录并上传至Ameba之后,按下Reset按钮。
接着会在Serial Monitor看到底下的讯息:

可以看到预设使用MJPG (Motion JPEG), 解析度为320 * 240, frame rate为30, 最后Streaming设定结束,log里印出要播UVC, 可以连上这个网址 -
rtsp://192.168.1.70/test.sdp 里面的IP会随着Ameba实际拿到的IP不同而改变
接着我们使用播放串流的软体,像是VLC Player,它有电脑版:http://www.videolan.org/vlc/
下载并安装之后,点选 “Media” -> “Open Network Stream”
接着填入刚刚在Serial Monitor的网址, (要先确定电脑可以连到Ameba,或是连到同一台无线AP)
等一下应该就可以看到串流:
Android手机也有VLC的Application, 可以使用关键字 “VLC”, 或是在手机打开底下的网页:
安装并打开app, 点选左边的页签选 “Stream”
接着输入在Serial Monitor的网址, 并且确定手机可以连至Ameba或是连到同一个AP。
接着手机上也可以看到串流。

网友A:
有开发板吗?可以支持1080p视频 传输不?

楼主(2020-07-27):
引用 网友A:
有开发板吗?可以支持1080p视频 传输不?

有,淘宝上就有瑞昱ameba RTL8195AM 开发板
1080应该不支持,因为这个板子不是专门做视频的,但是可以搜索一下ameba Pro,这个是专门做视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淘宝上就有瑞昱ameba RTL8195AM 开发板
1080应该不支持,因为这个板子不是专门做视频的,但是可以搜 ...

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