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743的USB(虚拟串口)例程移植到不成功,USB没有启动

楼主(2018-07-06):
我将正点原子的USB(虚拟串口)例程完整的移植到我的一个freertos程序当中,但是电脑一直读不到USB的,是不是我还需要在哪个地方配置一下
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u32 total,free;
                u16 len;
                u16 times=0;
                u8 usbstatus=0;
                u8 res=0;
                RTC_TimeTypeDef RTC_TimeStruct;
                RTC_DateTypeDef RTC_DateStruct;
                u8 tbuf[40];
                u8 t=0;

    Cache_Enable();                                        //打开L1-Cache
                MPU_Memory_Protection();                        //保护相关存储区域
                HAL_Init();                                                        //初始化HAL库
                Stm32_Clock_Init(160,5,2,4);                      //设置时钟,400Mhz
                delay_init(400);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
                usmart_dev.init(200);                                     //初始化USMART
                LED_Init();
                TFTLCD_Init();                                                                //初始化LED

                SDRAM_Init();                                   //初始化SDRAM
          RTC_Init();                                            //初始化RTC
                W25QXX_Init();                                                            //初始化W25Q256
                my_mem_init(SRAMIN);                                    //初始化内部内存池
                my_mem_init(SRAMEX);                                    //初始化外部内存池
                my_mem_init(SRAMDTCM);                                    //初始化CCM内存池
                LCD_Fill(30,150,240,150+16,WHITE);                //清除显示

                HAL_RTC_GetTime(&RTC_Handler,&RTC_TimeStruct,RTC_FORMAT_BIN);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Apollo STM32F4/F7");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RTC TEST");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2017/8/12");

    USBD_Init(&USBD_Device,&VCP_Desc,0);
    USBD_RegisterClass(&USBD_Device,USBD_CDC_CLASS);
    USBD_CDC_RegisterInterface(&USBD_Device,&USBD_CDC_fops);
    USBD_Start(&USBD_Device);
    HAL_PWREx_EnableUSBVoltageDetector();
                printf("hello
");
                FTL_Init();
                exfuns_init();                                                        //为fatfs相关变量申请内存
                printf("run
");
                res=f_mount(fs[2],"2:",1);                                 //挂载NAND FLASH.
                if(res==0X0D)//NAND FLASH磁盘,FAT文件系统错误,重新格式化NAND FLASH
                {
                        res=f_mkfs("2:",FM_ANY,0,fatbuf,FF_MAX_SS);        //格式化FLASH,2,盘符;1,不需要引导区,8个扇区为1个簇
                        if(res==0)
                        {
                                f_setlabel((const TCHAR *)"2:NANDDISK");        //设置Flash磁盘的名字为:NANDDISK
                        }
                        delay_ms(1000);
                }
                LCD_Clear(WHITE);
    __HAL_RCC_CRC_CLK_ENABLE();                //使能CRC时钟
    //创建开始任务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start_task,            //任务函数
                (const char*    )"start1_task",          //任务名称
                (uint16_t       )2048,        //任务堆栈大小
                (void*          )NULL,                  //传递给任务函数的参数
                (UBaseType_t    )1,       //任务优先级
                (TaskHandle_t*  )&StartTask_Handler);   //任务句柄      */
    vTaskStartScheduler();          //开启任务调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