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RT-Thread的智能天气显示

楼主(2018-07-06):
<回复超过50后续会附上完整软件包>

项目介绍功能描述|操作流程1.使用ESPWIFI模块连接到天气网站,定时获取天气信息,将天气信息显示在LCD上.
2.本地MCU定时采集传感器状态,显示在LCD上. 通过按键 KEY0,KEY1可以切换显示界面。附件有显示界面3.将picture目录下的图片资源心知PIC复制到SD卡中,将SYSTEM文件复制到SD卡。4.系统上电后执行cp命令,将SD卡中的PICTURE复制到SPIFLASH中。5.获取到的北京时间,存放到RTC中,每成功获得一次就同步一次。6.硬件平台1.正点原子潘多拉开发板.
2.ESP8266.
3.SD卡软件平台本项目基于RT-Thread创建.软件包aht10ap3216cATbutton_driveCjsonEasyFlashFalFilesystemFinesChineseFontNetdevSalSensorTjpgdec
记录进度已完成wifi模块已配置完成,可以get到http的json数据文件系统配置完成,可以正常访问SD和SPIFLASH目前需要制作字库,来显示汉字部分,字库使用正点原子制作的字库(注意:该字库为GBK字库,请确认.c文件类型是否为GBK,否则无法解析)上电挂载文件系统,挂载成功后,检测SPIFLASH中是否有字库文件,如果没有,更新SD卡字库到SPIFLASHJPG图片也可以更新到SPIFLASH中。存在的问题:SPIFLASH的文件系统,无法保存文件内容。比如:在根目录'/'创建文件(SPIFLASH挂载在'/'下),系统复位后此文件会丢失。(是因为在系统初始化过程中调用了 dfs_mkfs("elm", FS_PARTITION_NAME);)
注意事项1.wifi模块已配置完成,可以get到http的json数据2.文件系统配置完成,可以正常访问SD和SPIFLASH3.目前需要制作字库,来显示汉字部分,字库使用正点原子制作的字库(注意:该字库为GBK字库,请确认.c文件类型是否为GBK,否则无法解析)4.上电挂载文件系统,挂载成功后,检测SPIFLASH中是否有字库文件,如果没有,更新SD卡字库到SPIFLASH5.将JPG图片可以更新到SPIFLASH中,目前存在问题,SPIFLASH文件系统分区,无法保存文件
jpg图片存在部分图片无法解码。esp任务存在tcp连接失败的情况,需要加强wifi连接的稳定性。中文格式显示GBK232 ,此工程格式为UTF8,所以要将UTF8格式的汉字转换为GBK编码。如果看到提示"Failed to initialize filesystem!,这是因为指定的挂载设备中还没有创建文件系统。 在msh 中使用命令mkfs -t elm filesystem 可以在名为“filesystem” 的块设备上创建elm-fat 类 型的文件系统。
/* Wiced WiFi */

#define PKG_USING_AT_DEVICE
#define PKG_AT_INIT_BY_THREAD
#define AT_DEVICE_ESP8266
#define AT_DEVICE_SOCKETS_NUM 5
#define AT_DEVICE_NAME "uart2"
#define AT_DEVICE_RECV_BUFF_LEN 1024
#define AT_DEVICE_WIFI_SSID     "rtt"       //修改为你的wifi名称和密码
#define AT_DEVICE_WIFI_PASSWORD  "123456789"
#define PKG_USING_AT_DEVICE_V160
#define PKG_AT_DEVICE_VER_NUM 0x10600复制代码void get_beijing_time(char *date)
{
        char *pr = NULL;
        char *utf8str = NULL;

        root = cJSON_Parse(date);

        if (root != NULL)
        {
                arrayItem = cJSON_GetArrayItem(root, 1);
                pr = cJSON_Print(arrayItem);
                pItem = cJSON_Parse(pr);
                if (pItem != NULL)
                {
                        pSubItem = cJSON_GetObjectItem(pItem, "datetime_1");
                        if (pSubItem != NULL)
                        {
                                utf8str = pSubItem->valuestring;
                                set_rtc_time(utf8str);
                                rt_kprintf("Time: %s\n", utf8str);
                        }
                        pSubItem = cJSON_GetObjectItem(pItem, "week_4");
                        if (pSubItem != NULL)
                        {
                                utf8str = pSubItem->valuestring;
                                memcpy(rtc_time.week, utf8str, sizeof(utf8str));
                                rt_kprintf("Week: %s\n", utf8str);
                        }
                        cJSON_Delete(pItem);
                        rt_free(pr);
                }
                cJSON_Delete(root);
        }
}复制代码/*文件系统初始化,将SF块设备filesystem挂载到根目录‘/’,在根目录下创建文件'sd',将'SD卡'挂载到'sd' 目录下*/
static int filesystem_init(void)
{
    static struct dfs_fd p_fd = {0};
    //    rt_err_t result = RT_EOK;

    fal_init();
    while (easyflash_init() != EF_NO_ERR)
    {
    };

    /* Create a block device on the file system partition of spi flash */
    struct rt_device *flash_dev = fal_blk_device_create(FS_PARTITION_NAME); //创建块设备
    if (flash_dev == NULL)
    {
        rt_kprintf("Can't create a block device on '%s' partition.\n", FS_PARTITION_NAME);
        return -1;
    }
    else
    {
        rt_kprintf("Create a block device on the %s partition of flash successful.\n", FS_PARTITION_NAME);
    }

    //        result = dfs_mkfs("elm", FS_PARTITION_NAME); //在指定的挂载设备中创建文件系统
    //    while(result != 0)
    //    {
    //        result = dfs_mkfs("elm", FS_PARTITION_NAME);
    //    }

    if (dfs_mount(FS_PARTITION_NAME, "/", "elm", 0, 0) == 0) //挂载 SPIFLASH 块设备到 '/'根目录
    {
        rt_kprintf("Filesystem initialized!\n");
    }
    else
    {
        rt_kprintf("Failed to initialize filesystem!\n");
        rt_kprintf("You should create a filesystem on the block device first!\n");
        return -1;
    }

    if (dfs_file_open(&p_fd, "sd", O_DIRECTORY | O_CREAT) == 0) //创建 "sd" 目录
    {
        if (dfs_mount("sd0", "/sd", "elm", 0, 0) == 0) // 挂载tf卡到sd目录下
        {
            rt_kprintf("[TF]Filesystem initialized!\n");
        }
        else
        {
            rt_kprintf("[TF]Failed to initialize filesystem!\n");
            return -1;
        }
    }
    else
    {
        if (dfs_mount("sd0", "/sd", "elm", 0, 0) == 0)
        {
            rt_kprintf("[TF]Filesystem initialized!\n");
        }
        else
        {
            rt_kprintf("[TF]Failed to initialize filesystem!\n");
            return -1;
        }
    }
    return 0;
}复制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