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cw5.1 飞思卡尔s12单片机工程问题

楼主(2020-06-25):
如图所示cw5.1下的飞思卡尔单片机工程,自己编译,写程序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工程.map文件变成了三个,而且只有最后一个TEST.old.old.map可以打开工程?为什么呐

楼主:
工程文件变成了三个????

网友A:
你是不是用新的版本打开 的,要用5.1打开对应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用新的版本打开 的,要用5.1打开对应的版本

同一个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用新的版本打开 的,要用5.1打开对应的版本

现在是直接点击第一个TEST.MAP打开之后不是工程。就类似于用文本文档打开的map文件。

网友B:
还没有用过飞思卡尔的片子,低端狗路过,还是帮楼主顶一顶,希望问题早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