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曲线中的电压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20-06-25):
这个曲线中的电压噪声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啊?是频率越高噪声越小吗?应该是频率越高电压噪声越大才对吧?

网友A:
这是1/f噪声(也称粉红噪声)。

楼主:
这个倒数1/f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数1/f是什么意思啊?

表明其噪声功率谱密度近似反比于频率(f)。注意这里除粉红噪声外,还存在有一定量的白噪声。

楼主:
我能加您qq吗?我还是不太懂啊  想跟您交流一下  或者您能加我为好友吗?我权限不够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能加您qq吗?我还是不太懂啊  想跟您交流一下  或者您能加我为好友吗?我权限不够啊 ...

有问题可以在此坛问。

噪声是一种随机过程,涉及到《概率论与随机过程》相关基础知识。如果没有系统地学过,建议找些相关教科书看看,这绝对是有益的。

这里,给个帖子作为参考:

噪声分析理论及其相关技术
https://bbs.21ic.com/icview-2616508-1-2.html

网友B:
高频噪声加个电容或者做个数据平均就滤掉了。低频噪声难对付,因为降低带宽通常会降低设备性能及使用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