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月月送 5月】AVR_IoT开发板成功连上阿里云,真不容易

楼主(2020-06-25):
上午弄了一上午,怎么弄都不行,下午进入debug模式单步运行,看看程序大概是怎么运行的。还是有发现的,下面娓娓道来。

阿里云创建设备就不用说了,按照官方的视频来做,一般没什么问题。

创建完设备后,这时候我们需要去官网下载阿里云的代码,在上面做一些修改。(三个配置文件也是来自于阿里云的代码

网址:https://start.atmel.com/#examples/

下载后文件后缀是.atzip

直接双击打开(需要提前安装好AtmelStudio)

双击后,提示需要导入:

点击“OK”
弹出确认窗口,点击YES“”

然后,会弹出窗口让你update pack,点击“NO”,千万不要点击“Yes”,因为你点了“Yes”,也不会update成功,会出现超时的错误,我尝试了很多次都是这样。

然后就可以看的代码了:

三个配置文件就在工程里:

我们不需要修改它。

我们需要修改2个.h文件:(这里是踩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感谢坛友:@
wzx1994

第一个文件是主要是与路由器有关系,包括ssid和密码,只需替换为自己家里的无线路由器的ssid和密码就可以:

第二个是与阿里云相关的,主要就是修改与设备相关的三个参数,替换为自己的阿里云设备的参数:

修改完后,保存,编译,运行。

如果没问题,会看的蓝色灯和黄色灯同时亮。

我自己对灯的理解:

1.蓝色led表示开发板是否连接到了无线路由器,蓝色灯亮了表示开发板已连接到路由。
2.黄色led表示开发板是否连接到了阿里云,黄色灯亮了表示开发板已连接到阿里云。
3.红色可能表示以上都没成功。

刚上电,可能红色灯会亮,等待连接到路由以后,红灯会灭掉。随后蓝色和黄色都会亮起来。

如果以上操作,还是无法连接到路由或者阿里云。

可以进行如下操作:

上电时同时按住安检SW0和SW1,代码里面有一段是这样的:

两个按键按下后,会拷贝路由ssid和密码:

                        strcpy(ssid, CFG_MAIN_WLAN_SSID);
                        strcpy(pass, CFG_MAIN_WLAN_PSK);

另外,还是有一个地方:

这里是拷贝阿里云设备的三个参数的,CFG_WRITE_DEVICE_SECRET宏可以先改成1,我后来改成0了,也没问题。

经过上面的操作,我的开发板成功连接阿里云,并且断电再上电,会自动连接阿里云。

改变黄灯的状态:

黄灯亮起来了。

ok,圆满、。

网友A:
谢谢分享!
    我在评测板盘符中点击CLICK_ME.HTM进入在线配置,输入了WIFI名及密码,然后下载了MPLAB的项目文件,编译并下载了评测板上,成功地连接上了WIFI,但是绿灯闪烁,连接不上阿里云。在ATeml Studio进行编译烧录,连WIFI都无法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我在评测板盘符中点击CLICK_ME.HTM进入在线配置,输入了WIFI名及密码,然后下载了MPLAB的项 ...

那可能是程序没有正确的获取三元组信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可能是程序没有正确的获取三元组信息

之前也曾经从网上下载过压缩包测试,也许是哪个步骤错了,没有成功,今天又重新下载压缩包,之后就是按照wzx1994老师的帖子直接修改两个头文件,然后编译烧录,重启后开始蓝灯亮了,之后红灯也同时亮了,再过了一会红灯熄灭,绿灯开始亮了,最终连上了阿里云,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曾经从网上下载过压缩包测试,也许是哪个步骤错了,没有成功,今天又重新下载压缩包,之后就是按照 ...

恭喜恭喜

网友B:
貌似很好玩的板子,替楼主顶一顶,希望有更多好玩的东西分享出来。给我们更好的id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