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关于USB时钟与系统时钟问题

楼主:
AT32F403A的系统时钟最高可达240M,但USB时钟分频最多只有3个位也就是4分频,那么虽然系统时钟最高可达240M,但是如果要用USB的话系统最高只能跑192M了吗?

网友A(2020-06-25):
您好,403A在240MHz主频下,还可以使用48MHz HSI作为USB时钟源,该模式下还具备ACC功能。不知道能满足您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403A在240MHz主频下,还可以使用48MHz HSI作为USB时钟源,该模式下还具备ACC功能。不知道能满足您要 ...

嗯,目前来看如果想要CPU跑较高的主频,那么USB只能用HSI时钟,如果时钟精确度高的话应该问题不大,毕竟我的USB不是用来实时通讯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目前来看如果想要CPU跑较高的主频,那么USB只能用HSI时钟,如果时钟精确度高的话应该问题不大,毕竟 ...

1楼正解,有ACC校准的专用用于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