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icm20602通过spi进行数据读取失败

楼主(2018-07-06):
对icm20602(与mpu6050差不多的6轴陀螺仪)通过spi进行数据读取失败,SCK和MOSI引脚用示波器打起都有波形,但是MISO引脚打波形一直为低电平,下面是初始化代码
void spi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if SPI1_ENABLE == 1
  //- SPI pins configuration ---------------------------------------------------
  //- Enable GPIO clocks
  RCC_AHB1PeriphClockCmd( SPI1_SCK_GPIO_RCC|
                          SPI1_MISO_GPIO_RCC|
                          SPI1_MOSI_GPIO_RCC, ENABLE);

  //- Connect SPI pins to AF
  GPIO_PinAFConfig(SPI1_SCK_GPIO, SPI1_SCK_SOURCE, SPI1_SCK_AF);
  GPIO_PinAFConfig(SPI1_MOSI_GPIO, SPI1_MOSI_SOURCE, SPI1_MOSI_AF);
  GPIO_PinAFConfig(SPI1_MISO_GPIO, SPI1_MISO_SOURCE, SPI1_MISO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 SPI SCK pin configuratio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1_SCK_PIN;
  GPIO_Init(SPI1_SCK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 SPI MOSI pin configuratio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1_MOSI_PIN;
  GPIO_Init(SPI1_MOSI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 SPI MISO pin configuratio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1_MISO_PIN;
  GPIO_Init(SPI1_MISO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 SPI configuration --------------------------------------------------------
  //- Enable SPI clocks
  RCC_APB2PeriphClockCmd(SPI1_RCC, ENABL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sFLASH_SPI
  SPI_Cmd(SPI1, ENABLE);
#endif

#if SPI2_ENABLE == 1
  //- SPI pins configuration ---------------------------------------------------
  //- Enable GPIO clocks
  RCC_AHB1PeriphClockCmd( SPI2_SCK_GPIO_RCC|
                          SPI2_MISO_GPIO_RCC|
                          SPI2_MOSI_GPIO_RCC, ENABLE);

  //- Connect SPI pins to AF
  GPIO_PinAFConfig(SPI2_SCK_GPIO, SPI2_SCK_SOURCE, SPI2_SCK_AF);
  GPIO_PinAFConfig(SPI2_MOSI_GPIO, SPI2_MOSI_SOURCE, SPI2_MOSI_AF);
  GPIO_PinAFConfig(SPI2_MISO_GPIO, SPI2_MISO_SOURCE, SPI2_MISO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 SPI SCK pin configuratio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2_SCK_PIN;
  GPIO_Init(SPI2_SCK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 SPI MOSI pin configuratio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2_MOSI_PIN;
  GPIO_Init(SPI2_MOSI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 SPI MISO pin configuratio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2_MISO_PIN;
  GPIO_Init(SPI2_MISO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 SPI configuration --------------------------------------------------------
  //- Enable SPI clocks
  RCC_APB1PeriphClockCmd( SPI2_RCC, ENABL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128;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sFLASH_SPI
  SPI_Cmd(SPI2, ENABLE);
#endif
}
ICM20602用的SPI1:
初始化读取ID码代码:
/*******************************************************************************
* 函 数 名:Icm20602_Self_Check
* 功    能:ICM20602自检
* 入口参数:无
* 返 回 值:无
* 说    明:
* 例    程:
*******************************************************************************/
void Icm20602_Self_Check(void)
{
  uint8_t val;
  do
  {
    Icm_ReadReg(ICM20602_WHO_AM_I, &val, 1);
    //卡在这里原因有以下几点
    //1 MPU6050坏了,如果是新的这样的概率极低
    //2 接线错误或者没有接好
    //3 可能你需要外接上拉电阻,上拉到3.3V
  }
  while(ICM20602_ID != val);

}

/*******************************************************************************
* 函 数 名:Icm_ReadReg
* 功    能:读寄存器
* 入口参数:reg:寄存器地址,data:读取返回数据,len:读取数据长度
* 返 回 值:无
* 说    明:
* 例    程:
*******************************************************************************/
//读寄存器
uint8_t Icm_ReadReg(uint8_t reg, uint8_t *data, uint8_t len)
{
  uint8_t reg_val = 0x00;

  spi_write_read_byte(ICM_SPI, reg|ICM20602_SPI_R);
  //reg_val = ICM_Write_Read_Byte(reg|ICM20602_SPI_R);

  reg_val = SPI1_ReadLen(data, NULL, len);//发送null

  return (reg_val);//
}

/*******************************************************************************
* 函 数 名:SPI1_ReadLen
* 功    能:读寄存器
* 入口参数:outdata:读取返回数据,indata:写入数据,len:读取数据长度
* 返 回 值:无
* 说    明:
* 例    程:
*******************************************************************************/
boolean SPI1_ReadLen(uint8_t *outdata, const uint8_t *indata, uint8_t len)
{
  uint8_t b = 0x00;
  while (len--)
  {
    b = indata ? *(indata++) : 0xFF;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ICM_SPI,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等待发送区空,即发送完成
    SPI_I2S_SendData(ICM_SPI, b);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ICM_SPI,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等待接收完一个byte
    b = SPI_I2S_ReceiveData(ICM_SPI);
    if (outdata)
      *(outdata++) = b;
  }
  return 1;
}

/*******************************************************************************
* 函 数 名:uint8_t spi_write_read_byte( SPI_TypeDef* SPIx, uint8_t byte)
* 功    能:通过SPI口发送1字节数据同时接收1字节数据
* 入口参数:uint8_t byte - 待发送的1字节数据
* 返 回 值:
* 说    明:
* 例    程:
*******************************************************************************/
uint8_t spi_write_read_byte( SPI_TypeDef* SPIx, uint8_t byte)
{
  //- Loop while DR register in not empty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x,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Send byte through the SPI1 peripheral
  SPI_I2S_SendData(SPIx, byte);

  //- Wait to receive a byte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x,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Return the byte read from the SPI bus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x);
}

问题是读取的数据始终就是0x00,不是0x12,我都从新焊接了几块芯片了,还是这种,最开始热风枪温度为340度,我看手册说最高只能260度,最后一块芯片焊接温度240度,还是存在这种情况,究竟是没焊接好还是怎么会事,各位大神指导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