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运行1天后不进入中断,求大神给个解决方向

楼主:
1. 最近uart这里运行1天左右就通讯丢失了

2. 经查证是uart就不进入中断了,485总线上我的数据一直在发,也有回应

3. 但是为什么有数据不能进入中断,而且是运行1天左右才能出现这个现象,之前都是正常的,百思不得其解?

4. 下面是我uart部分的代码,求大神给个解决方向

/*********************************************************************************
* Includes
*********************************************************************************/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usart3.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timer.h"
/*********************************************************************************
* Globales
*********************************************************************************/
struct FifoQueue usart3_rx_Queue;
OS_EVENT        *USART3_MUTEX;
OS_EVENT        *USART3_SEM;
UART_HandleTypeDef USART3_Handler;  //USART3句柄(用于USART3)

/*********************************************************************************
* Functions
*********************************************************************************/

/*********************************************************************************************
* @Name                                  :void USART3_QueueInit(struct FifoQueue *Queue)
* @Parameter         :
* @Return                  :NULL
* @Brief                         :
*********************************************************************************************/
void USART3_QueueInit(struct FifoQueue *Queue)
{
    Queue->front = Queue->rear = 0;                                                                                                    //????????????
    Queue->count = 0;                                                                                                    //?????0
                memset(Queue->dat,0,QueueSize);
}

/*********************************************************************************************
* @Name                                  :uint8 USART3_QueueIn(struct FifoQueue *Queue,uint8 sdat)
* @Parameter         :
* @Return                  :NULL
* @Brief                         :0 ueueFull   2 ueueOperateOk
*********************************************************************************************/
uint8 USART3_QueueIn(struct FifoQueue *Queue,uint8 sdat)                                                                                        //??????
{
    if( (Queue->rear + 1) % QueueSize == Queue->front )
    {                                                                                                    // full
        return QueueFull;
    }
                else
    {                                                                                                    // in
        Queue->dat[Queue->rear] = sdat;
        Queue->rear = (Queue->rear + 1) % QueueSize;
        Queue->count = Queue->count + 1;
        return QueueOperateOk;
    }
}

/*********************************************************************************************
* @Name                                  :uint8 USART3_QueueOut(struct FifoQueue *Queue,uint8 *sdat)
* @Parameter         :
* @Return                  :NULL
* @Brief                         : 1 ueueEmpty   2 ueueOperateOk
*********************************************************************************************/
uint8 USART3_QueueOut(struct FifoQueue *Queue,uint8 *sdat)
{
        if(Queue->front == Queue->rear)
        {                                                                                                    // empty
                        return QueueEmpty;
        }
        else
        {                                                                                                    // out
                        *sdat = Queue->dat[Queue->front];
                        Queue->front = (Queue->front + 1) % QueueSize;
                        if(Queue->count > 0)
                        {
                                Queue->count = Queue->count - 1;
                        }
                        else
                        {
                                Queue->count = 0;
                        }

                        return QueueOperateOk;
        }
}
/*********************************************************************************************
* @Name                                  :uint8 Is_usart3_rev_data()
* @Parameter         :
* @Return                  :NULL
* @Brief                         : 1 :收到数据   0 :没有收到数据
*********************************************************************************************/
uint8 Is_rev_usart3_data()
{
        uint8 res;

        if(usart3_rx_Queue.front != usart3_rx_Queue.rear)
        {
                res = 1;
        }
        else
        {
                res = 0;
        }
        return res;
}
/*********************************************************************************************
* @Name                                  :void uart3_init(u32 bound)
* @Parameter         ://初始化IO 串口3 //bound:波特率
* @Return                  :NULL
* @Brief                         :
*********************************************************************************************/
void uart3_init(u32 bound)
{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ur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__HAL_RCC_GPIOH_CLK_ENABLE();     //开启GPIOH时钟
        __HAL_RCC_USART3_CLK_ENABLE();                //使能USART3时钟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10; //PH10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OUTP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ure.Pull=GPIO_PULLUP;          //上拉
        GPIO_Initure.Speed=GPIO_SPEED_HIGH;     //高速
        HAL_GPIO_Init(GPIOH,&GPIO_Initure);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10|GPIO_PIN_11; //PB10,11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ure.Pull=GPIO_PULLUP;                        //上拉
        GPIO_Initure.Speed=GPIO_SPEED_HIGH;                //高速
        GPIO_Initure.Alternate=GPIO_AF7_USART3;        //复用为USART3
        HAL_GPIO_Init(GPIOB,&GPIO_Initure);                   //初始化 PB10,11

    //USART 初始化设置
        USART3_Handler.Instance=USART3;                                //USART3
        USART3_Handler.Init.BaudRate=bound;                        //波特率
        USART3_Handler.Init.WordLength=UART_WORDLENGTH_8B;        //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3_Handler.Init.StopBits=UART_STOPBITS_1;                //一个停止位
        USART3_Handler.Init.Parity=UART_PARITY_NONE;                //无奇偶校验位
        USART3_Handler.Init.HwFlowCtl=UART_HWCONTROL_NONE;        //无硬件流控
        USART3_Handler.Init.Mode=UART_MODE_TX_RX;                    //收发模式

        HAL_UART_Init(&USART3_Handler);                                //HAL_UART_Init()会使能USART3

        __HAL_UART_DISABLE_IT(&USART3_Handler,UART_IT_TC);
        __HAL_UART_ENABLE_IT(&USART3_Handler,UART_IT_RXNE);//开启接收中断
        HAL_NVIC_EnableIRQ(USART3_IRQn);                                        //使能USART3中断
        HAL_NVIC_SetPriority(USART3_IRQn,PREEMPT_PRIOR_LEV_03,SUB_PRIOR_LEV_03);                                //抢占优先级3,子优先级3
          USART3_TX_Set(0);                                        //设置为接收模式
        USART3_QueueInit(&usart3_rx_Queue);

#if (RS485_COM_TIME_DELAY == TIMEX_DELAY_USART_SEM)
        TIM13_Init( get_timer_t35_base_50us(bound) );
#endif
}

/*********************************************************************************************
* @Name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Parameter         :
* @Return                  :NULL
* @Brief                         :
*********************************************************************************************/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u8 ret = 0;
    u8 res;
                u8 temp = 0 ;

#if SYSTEM_SUPPORT_OS                 //使用OS
        OSIntEnter();
#endif
  if(__HAL_UART_GET_FLAG(&USART3_Handler,UART_FLAG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
        {
                ret  =  HAL_UART_Receive(&USART3_Handler,&res,1,1000);

                 if( USART3_QueueIn(&usart3_rx_Queue,res) == QueueFull)                         //接收到数据   头指针 == 尾指针
                 {
                                USART3_QueueOut(&usart3_rx_Queue,&temp);                                                                        //取出一个数据 尾指针后移一个字节
                                USART3_QueueIn(&usart3_rx_Queue,res);                                                                                //填充一个数据 头指针后移一个字节
                 }

                 __HAL_UART_CLEAR_FLAG(&USART3_Handler,UART_FLAG_RXNE);

                if( __HAL_UART_GET_FLAG(&USART3_Handler,UART_FLAG_ORE)!=RESET )
                {
                        __HAL_UART_CLEAR_OREFLAG(&USART3_Handler);
                }

                #if (RS485_COM_TIME_DELAY == TIMEX_DELAY_USART_SEM)
                mb_port_timer13_enable();
                #endif

        }
        else if( __HAL_UART_GET_FLAG(&USART3_Handler,UART_FLAG_ORE)!=RESET )
        {
                __HAL_UART_CLEAR_OREFLAG(&USART3_Handler);
        }

#if SYSTEM_SUPPORT_OS                 //使用OS
        OSIntExit();
#endif
}

/*********************************************************************************************
* @Name                                  :void USART3_TX_Set(u8 en)
* @Parameter         ://en:0,接收;1,发送.
* @Return                  :NULL
* @Brief                         ://USART3模式控制.
*********************************************************************************************/
void USART3_TX_Set(u8 en)
{
        if(Get_Version_Hard_EMS() == VER_HARD_V104)
        {
                        RS485_RE3 = en;
        }
        else if(Get_Version_Hard_EMS() == VER_HARD_V105)
        {
                  RS485_RE3 = !en;
        }
        else
        {
                RS485_RE3 = !en;
        }
}

/*********************************************************************************************
* @Name                                  :u8 USART3_Send_Data(u8 *buf,u16 len,u16 timeout)
* @Parameter         :
* @Return                  :1:发送成功
* @Brief                         ://USART3发送len个字节.//buf:发送区首地址 //len:发送的字节数
*********************************************************************************************/
u8 USART3_Send_Data(u8 *buf,u16 len,u16 timeout)
{
        INT8U err;
        u8 res = 0;
        INT8U l_u8_err = 0;

#if SYSTEM_SUPPORT_OS                 //使用OS
        OSMutexPend(USART3_MUTEX,timeout,&err);
#endif

        if(err == OS_ERR_NONE)
        {
                USART3_TX_Set(1);                 //设置为发送模式
                res = HAL_UART_Transmit(&USART3_Handler,buf,len,timeout);//串口3发送数据
                if(res == HAL_OK)
                {
                        res= 1;
                }
                USART3_TX_Set(0);                 //设置为接收模式
        }

        #if SYSTEM_SUPPORT_OS                 //使用OS
                OSMutexPost(USART3_MUTEX);

                #if (RS485_COM_TIME_DELAY == TIMEX_DELAY_USART_SEM)
                OSSemPend(USART3_SEM, OS_PEND_SEM_TIMEOUT, &l_u8_err);
                #endif

        #endif

        return res;
}

/*********************************************************************************************
* @Name                                  :u16 USART3_Receive_Data(u8 *buf,u16 len,u16 timeout)
* @Parameter         :
* @Return                  :实际接收到的长度
* @Brief                         ://从队列 中 取len 数据 ,直到取完为止
*********************************************************************************************/
u16 USART3_Receive_Data(u8 *buf,u16 len,u16 timeout)
{
        INT8U        err;
        u16 i=0;

#if SYSTEM_SUPPORT_OS                 //使用OS
        OSMutexPend(USART3_MUTEX, timeout, &err);
#endif

        if(err == OS_ERR_NONE)
        {
                for(i = 0;i < len;i++ )
                {
                        if( USART3_QueueOut(&usart3_rx_Queue,&buf) == QueueEmpty )
                        {
                                #if SYSTEM_SUPPORT_OS                 //使用OS
                                OSMutexPost(USART3_MUTEX);
                                #endif
                                return (i);
                        }
                }
                #if SYSTEM_SUPPORT_OS                 //使用OS
                OSMutexPost(USART3_MUTEX);
                #endif
                return len;
        }
        #if SYSTEM_SUPPORT_OS                 //使用OS
        OSMutexPost(USART3_MUTEX);
        #endif

        return 0;
}

/*********************************************************************************************
* @Name                                  :void USART3_test()
* @Parameter         :
* @Return                  :
* @Brief                         :
*********************************************************************************************/
void USART3_test()
{
        u8 test_buf[10] = {0xaa,0x55,0xaa,0x55,0xaa,0x55,0xaa,0x55,0xaa,0x55};
        u8 rev_buf[64];

//        USART3_Send_Data(test_buf,10,USART_TX_TIMEOUT);
        while(Is_rev_usart3_data() != 0)
        {
                USART3_Receive_Data(rev_buf,1,USART_RX_TIMEOUT);
                USART3_Send_Data(rev_buf,1,USART_TX_TIMEOU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