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N0034—AT32 USB接口ESD防护设计指南

楼主:
AN0034—AT32 USB接口ESD防护设计指南

概述
USB接口的可热插拔特性会容易受静电损坏器件,造成死机、烧板、掉线等。在USB接口上设计ESD保护是必要的,USB ESD设计需要满足JS-001-2017 (HBM)和IEC61000-4-2两个标准。HBM要求设备USB接口能够承受高达2 kV的放电,图1和表1为JS-001-2017标准测试波形和等级分类。图2和表2为IEC61000-4-2标准测试波形和等级分类。
这篇应用笔记目的是为设计者在使用AT32 USB2.0进行ESD防护设计时提供设计建议和参考。

支持型号
AT32F403xx
AT32F413xx
AT32F415xx
AT32F403Axx
AT32F407xx

目录
概述 ................................... 5
ESD 保护设计要点 ................ 7
ESD 保护器件的选择 ............ 8
钳位电压 .............................. 8
信号完整性 ....................... 8
版本历史 ................... 9

AN0034_Hardware_design_guide_of the_ESD_protection_of_the_USB_connector_ZH_V1.0.0.pdf

网友A(2020-06-30):
USB VBUS需要额外加限流管吗?
最近有个案子usb hub芯片,老容易出现击穿情况~
像是usb接口拔插瞬间电势过高击穿或者VBUS对地短路导致限流IC进入打嗝模式-->击穿hub。
浪涌没事,打嗝模式反而击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