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汇编与C语言的效率

楼主(2020-06-25):
最近在做超低低功耗产品,由于接手时程序基本完成,是用汇编编写的,程序的修改和维护很复杂,持续修改中,可是感觉问题越改越多;现在考虑要用C语言重写一下,是不是对以后的维护会节约很多时间?

网友A:
汇编语言的功耗会节约很多,现在汇编语言对寄存器都赋值变量,用c语言每次都要在变量空间调入寄存器,很难直接在寄存器调用,这样感觉功耗就会增加一些。

网友B:
不知道C语言比汇编会增加功耗吗?会增加多少?

网友C:
C语言对端口控制能不能达到汇编语言的简洁程度?

网友D:
因为现在对功能的要求基本要做到一个指令一个指令来控制。

网友E:
功耗和使用汇编、C语言关系不大,汇编的优势是控制时序比较容易。

网友F:
功耗和使用汇编、C语言关系不大,与内部启动的功能模块和硬件电路有很大关系,低功耗睡眠时需注意对IO口的处理,漏电流对功耗影响很大。

网友G:
电路功耗,和汇编,c 没多少大关系,还是硬件电路的关系

网友H:
C语言跟编译器的关系很大 熟悉编译器特性后 编译出来的代码效率也很高。。

网友I:
使用汇编与使用C功耗肯定不一样,C语言编译出的代码,大多通过pc指针偏移来取数,直接对寄存器的操作肯定比通过ldr str指令功耗低,ARM的IQ杂志有一期的一篇**专门讲了这方面的分析。

网友J:
如果使用的外设一样,程序到底多省电就看执行的代码的时间和待机的时间各占多少,想看汇编能多省多少电,就看汇编的程序,比C编译出来的,每秒少执行的指令的条数。

网友K:
怎么会在持续修改中感觉问题越改越多呢?把整个程序改用c的话不是更麻烦?

网友L:
汇编比C语言,
由于可读性的差别。。。

网友M:
汇编语言比c语言会快些,而c语言比汇编可读性强些...

网友N:
C的指令条数远多于汇编撒,因此对相同的功能来说C的功耗要高;同样时间段,执行的指令条数差不多,所以对相同时间段内来说,功耗基本差不多..

网友O:
还有汇编写程序可以充分利用内部寄存器,而C的话开放给C编译器层面的寄存器就那么几个,而访问寄存器要比访问RAM功耗低....

网友P:
这个若看执行效率的话,汇编的效率大很多的

网友Q:
在做精确的延时时,汇编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网友R:
这是要看情况的

网友S:
汇编语言效率高。

网友T:
汇编以外效率最高的方式

网友U:
汇编语言的执行效率高

网友V:
C语言属于高级语言,易理解,编程速度快

网友W:
C语言等高级语言编译后都会转换成汇编代码

网友X:
C语言与汇编都是面向过程的语言。

网友Y:
C语言是结构语言,可读性较强

网友Z:
汇编语言是一种用文字助记符来表示机器指令的符号语言,是最接近机器码的一种语言。其主要优点是占用资源少、程序执行效率高。

网友AA:
C语言具有很强的功能性和结构性,可以缩短单片机控制系统的开发周期

网友V:
序容易移植,程序执行效率低

网友U:
汇编不用遵循调用规则

网友W:
汇编是非常底层的语言

网友T:
汇编可以直接操作硬件,而C语言则对这些底层操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封装

网友X:
汇编语言是低级语言而C语言是中级语言

网友S:
汇编语言仍然是程序员必须了解的语言

网友Y:
C语言可以做到硬件无关性

网友R:
效率不会差太多

网友AA:
而且易于调试和维护

网友Z:
不同系列的芯片多少有些差别

网友AB:
这是必须的啊

网友AC:
重写比较麻烦的

网友AD:
重写的话需要重新调试

网友AE:
后期维护升级会比较方便

网友AF:
还是支持重新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