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不能设置断点的情况

楼主(2020-06-25):
用的是430F149,1612的芯片,用IAR仿真时出现,不能设置断点的情况??、

网友A:
是不是双击不能断点的地方,,比如,注释。

网友B:
我也遇到过你这种情况 ,可能是bug吧。或许什么设置没有设置好吧。

网友C:
我有个方法,你双击它并不是它没有设置好断点,你到 disassem××e 那一栏看看,就可以看到红色断点了。

网友D:
有时候,可能断点设置太多,建议断点总数不要超过3个。。

网友E:
不行就把其它多的断点去掉。

网友F:
我也碰到过 怀疑是软件自身问题。。

网友G:
估计是超过最多断点数了吧。。

网友H:
有时候可能是代码被优化掉了,这句在编译时候可能直接被编译器忽略掉了。

网友I:
可以试试看把优化关了重新编译看看能不能设上断点。

网友J:
使用IAR应该可以设置断点的呀,先设置一个试试

网友K:
我遇到一次由于上一次jtag时,直接运行时直接掉电了,可能导致再次jtag时无法写入了,之后影响了jtag的断点调试。

网友L:
不会是断点数量过多,不论是IAR还是CCS,若设置超过最大数量的断点,在Debug log上会出现提示,且有声音提醒,楼主应该不会说是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M:
最大的可能性是开了优化,而那段代码被优化掉了。

网友N:
这也很容易检验,把Disassembly打开,看看你要设置断点的那句代码下是不是没有跟任何的汇编代码,若没有,就是代码被优化了。

网友O:
F149可设置的最大断点数是3。而如果F1612的话,最大断点数是8,楼主应该不至于在调试的时候开了8个断点吧。

网友P:
另外断点的数量跟所用芯片型号有关。。

网友Q:
Project -> Options -> C/C++ Compiler -> Output:勾选上“Generate debug informat” 这个选项

网友R: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S:
偶尔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网友T:
是不是断点设置的过多了

网友U:
首先确认程序能运行到你想要设置断点的位置

网友V: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